msp430f149贴片怎么不会焊坏吗

楼主:
手上有msp430f149的芯片,焊接的时候是将管脚上满焊锡,再将多余焊锡弄走,这样会烫坏芯片吗?
需要注意什么地方?

网友:
不会烫坏的~

网友:
不会烫坏芯片。多练习一下,就会焊接了。注意一下烙铁温度的调节。烙铁头要保持一定的清洁度。粘的杂质多了,不容易沾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