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控制步进电机编程实例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PWM   BIT2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 8M and SMCLK 1M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for(i = 0; i < 100; 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 ((IFG1 & OFIFG) != 0);    //如果标志为1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t_pwm()
{
  P1SEL|=PWM;//选择P12作为PWM输出
  P1DIR|=PWM;
  TACCR0=800;//PWM信号周期10KHz
  TACCR1=400;//占空比1:1
  TACCTL1=OUTMOD0+OUTMOD1+OUTMOD2; //输出模式选择
  TACTL|=TASSEL1+MC0;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int_clk();  //初始化时钟
  int_pwm();  //初始化PWM
  while(1);//结束
}
本例程是以msp430f149单片机的PWM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以P1.2口为PWM输出端口,PWM信号周期为10KHZ,占空比为1:1。

网友:
问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到ULN2803电机驱动上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种步进电机,两相步进电机还是28BYJ-48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