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铁路上的两条铁轨是用来发送信号的,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
在此请教诸位,听说铁路上的两条铁轨是用来发送信号的,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
新式高度自动化的铁路系统是要利用铁轨来传输信号或做传感器,高铁就是这样。但不能说是“用来发送信号”的,应该说是“用来传输信号的”。现代化列车调度系统需要实时知道火车的位置、速度等重要信息,简单、可靠的解决办法是在两根铁轨间加上特定的信号,火车经过时短路铁轨,于是可以知道火车的位置、速度等。另外,利用铁轨可以做一定距离内的通迅,比如将交通信号灯信息上传到列车上等。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A:
应该是新的D和G系才是吧,以前修的应该不是吧?

网友B:
现在的家里的用电的电线听说也可以,通信,不知道是真假

网友C:
涨姿势,以前看纪录片,伦敦还是哪里的地铁有个防撞系统,就是在铁轨上加了一个机械开关,如果两辆车间隔时间过短,这个机械开关还没有复位,就会触发下一辆地铁的刹车,自动减速~

网友:
长知识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新的D和G系才是吧,以前修的应该不是吧?

很多D也跑在之前的铁路上,应该只有现在的G才有这功能吧

网友E:
接触网只有一根线,铁轨应该用来回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接触网只有一根线,铁轨应该用来回流的

那损耗应该有点太大了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新的D和G系才是吧,以前修的应该不是吧?

老式铁路系统当然没有,但可以改造、升级成新的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家里的用电的电线听说也可以,通信,不知道是真假

那叫载波通迅,网上就有卖载波网络扩展路由的,可以利用家里的电网线路连接上网。有些地方,主要是在居住分散的国外一些地方,直接用电网作为远程网络连接线路,使用的猫叫“线缆调制解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涨姿势,以前看纪录片,伦敦还是哪里的地铁有个防撞系统,就是在铁轨上加了一个机械开关,如果两辆车间隔时 ...

那是早期解决办法,现在的系统更先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D也跑在之前的铁路上,应该只有现在的G才有这功能吧

就是绿皮老车也可以加装相关设备,但主要设备是在轨道上的,未必一定需要具有车载终端。现在的调度主要用此法获知列车的位置和速度,然后联网上传数据。过去则是在车站靠人工打电话来向上汇报,精度很差,途中出事又没电话的话,很容易导致追尾相撞。现在人工上报系统是作为后备,若自动系统故障,还是要靠人工来补充。前几年的那次高铁追尾事故就是自动系统遭雷击停止工作,而人工备份因掉以轻心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才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触网只有一根线,铁轨应该用来回流的

电力机车是这样,但铁轨同时还可以有它用,二者不矛盾。当然,线路建设上会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损耗应该有点太大了吧……

凭什么这么认为?铁轨作为电力回路,可以分段接地,回路阻抗并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叫载波通迅,网上就有卖载波网络扩展路由的,可以利用家里的电网线路连接上网。有些地方,主要是在居住 ...

长知识了哈哈,谢谢chunyang老师

网友H(2016-03-01):
一般是,看情况,可以搜索一下“轨道电路”等

网友I:
看来发个帖子来问大家就对了,不但得到了答案,还补充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知识

网友J:
同样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