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可以有偿提供帮助呀(可支付宝)

楼主:
10芯积分
各位大神,能不能给小的一个思路,,我要用单片机MSP430模拟太阳的转动,我要做的是没有传感器的那种,我已经把这些数据给处理成了一个函数,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大神给思路。。。跪求。。么么么哒

网友A:
用数字时钟反推行不呢

网友B:
模拟太阳转动?怎么模拟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太阳转动?怎么模拟法

就是给你这个地区的太阳运动轨迹的数据,然后我用单片机驱动伺服电机,我把公式整理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输入我觉得是日期,输出就是那天的太阳轨迹。。你觉得我有理解错误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时钟反推行不呢

我已知了当地的太阳数据,而且做了公式,数字时钟反推有点不太明白,求详解。。。

网友D:
输入日期,经纬度,水平摆放,利用时间来作匹配?还不如用传感器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日期,经纬度,水平摆放,利用时间来作匹配?还不如用传感器来的好。。

我负责的是另一部分传感器不是我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给你这个地区的太阳运动轨迹的数据,然后我用单片机驱动伺服电机,我把公式整理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 ...

噢,理解了大概是干啥的。
还真的挺叼的。
不过我天文已经让狗吃了。
那部分早就忘光了。

不过那啥,说到底,最后就是驱动马达转一定角度?
不过你这个看来是三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理解了大概是干啥的。
还真的挺叼的。
不过我天文已经让狗吃了。
那部分早就忘光了。

不过那啥 ...

对的就是要伺服电机根据公式转,  天文数据我已经解决了。。。你有思路没,,,

网友E:
已经有相关的函数了不是就好搞了?做一个实时时钟,采集时间数据做为输入,计算出驱动马达要转动多少角度,或者找几个关键点,测试一下马达要转动多少角度才能转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已经有相关的函数了不是就好搞了?做一个实时时钟,采集时间数据做为输入,计算出驱动马达要转动多少角度, ...

我想的是利用lcd来测出 他到底转的是哪天天的数据??这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要伺服电机根据公式转,  天文数据我已经解决了。。。你有思路没,,,

那不就是转多少角度的问题么。
伺服没玩过,但无非就是PWM控制呗。
这个你先别和什么天文混在一起,你先搞个伺服电机玩玩再说吧。
能转任意角就行了。

看PWM对应的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的是利用lcd来测出 他到底转的是哪天天的数据??这方面不是很懂

额,那不就是用LCD把当前输入的时间数据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F:
我比较好奇你的太阳模型是怎样的。需要多少个运动角度,是单纯转圈,还是还有其他的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额,那不就是用LCD把当前输入的时间数据显示出来就好了

这要用到哪个程序呀.......求指导,lcd还没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转多少角度的问题么。
伺服没玩过,但无非就是PWM控制呗。
这个你先别和什么天文混在一起,你 ...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好奇你的太阳模型是怎样的。需要多少个运动角度,是单纯转圈,还是还有其他的动作。

应该是纯转,按照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
根据你的太阳轨迹函数,还有日期时间,计算出来某个时间的太阳所在角度,然后控制电机转到那个角度就好了

网友G:
我的理解,这其实就是个太阳追踪系统,类似于用来调整太阳能电池板角度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要用到哪个程序呀.......求指导,lcd还没玩过

用LCD把当前输入的时间数据显示出来,看你某个时刻最多显示多少数据,八个汉字宽度够吗。12864也许可以啊。网上一搜12864,带串行接口。编程难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这其实就是个太阳追踪系统,类似于用来调整太阳能电池板角度的东西

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LCD把当前输入的时间数据显示出来,看你某个时刻最多显示多少数据,八个汉字宽度够吗。12864也许可以啊 ...

大腿,你会不会,在单片机里面输入年月日,在LCD显示,可调。。。。

网友:
单考虑,接收输入,在lcd上显示,思路是有的。但没有时间具体去实现。问题分解啊。输入时间,单片机io读按键呗,主要是逻辑关系一定要弄好。很重要。读到按键信息后,就是数据处理,计算出需要显示的数据。找个常用的lcd。原来我用一个spi接口,程序自己写,也用不了几天。有的例程也可以下载到。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