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里用的是那颗芯片

楼主:
本人没做过电源,但产品需要,只能从其他板子上抄,但这颗芯片找不到型号。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告知一声万分感谢

图中左下角那颗

图中左下角那颗

网友A:
可以去看下PI的小功率电源芯片,具体脚位不记得了,是这种两个绕组的方案,DIP8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下PI的小功率电源芯片,具体脚位不记得了,是这种两个绕组的方案,DIP8封装

这颗IC应该是颗国产芯片,类似THX202的,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提供点线索

网友B:
国产芯片,找个能替代能用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芯片,找个能替代能用的就好了.

关键要找个脚位能对得上的啊,关键我没做过这玩意啊

网友D:
电源抄板,抄出来的性能-----如果不高度的话肯定不如原板。

220V的电源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器件很容易找。还是自行设计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要找个脚位能对得上的啊,关键我没做过这玩意啊

这个你去找一个类似的芯片,算一下上面的变压器,还有一些工作参数,功能一样就好了,干嘛要找一模一样的,功能能实现,工作可以稳定,不就好了,你要找一模一样的无非就是抄板,抄变压器而已,其实你抄得变压器一模一样绕,一般你都不清楚里面的具体参数,出了问题都不好分析.

网友E:
真是佩服至极,没看懂就敢抄板!而且做的是高压电源,万一出点事不会惹官司上身?
不知究竟是楼主太幼稚,还是俺太幼稚,不懂行情?

网友F:
这种5V1A的电源方案比较多,不必抄来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佩服至极,没看懂就敢抄板!而且做的是高压电源,万一出点事不会惹官司上身?
不知究竟是楼主太幼稚, ...

36V-108V蓄电池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5V1A的电源方案比较多,不必抄来抄去

用蓄电池供电的,效率没多大要求,70+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抄板,抄出来的性能-----如果不高度的话肯定不如原板。

220V的电源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器件很容易找 ...

不是220啊,是DC36V-100V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蓄电池供电的,效率没多大要求,70+就OK了

找找降压IC,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找降压IC,比较多

这么高电压的很少,有TI的价格受不了,只能用反激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