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堆的使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个堆栈的意思,发现堆和栈是两个东西.都说堆需要程序员还分配和释放,不知道这个堆在单片机程序中是如何表现的,我好像觉得重来没有用过!

网友A:
C语言通常使用malloc函数来分配堆空间,使用free函数释放堆空间。
C++使用new和delete运算符来申请和释放。
比如:使用int *a = (int*) malloc(10 * sizeof(int));来申请存储10个int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语言通常使用malloc函数来分配堆空间,使用free函数释放堆空间。
C++使用new和delete运算符来申请和释放 ...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使用过堆,应当都是使用内存来存变量的.请问一下,在单片机中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大概没有使用过堆,应当都是使用内存来存变量的.请问一下,在单片机中一 ...

堆、栈、全局变量存储区都是内存
堆是动态申请,按需申请。例如说你要保存某些数据到内存,但是不知道数据量多大,或者需要在运行是才知道数据量的大小,就需要使用堆来动态分配内存。
单片机中尽量别使用堆,能不用则不用。堆空间需要手动申请和释放,有时容易忘记释放,就会导致可用内存越来越少,最后导致申请不到内存。或者比较容易出现内存碎片,最终也会导致申请不到内存,还会有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能不用则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堆、栈、全局变量存储区都是内存
堆是动态申请,按需申请。例如说你要保存某些数据到内存,但是不知道数 ...

明白了,非常感谢!!!最新发现基础问题是一塌糊涂啊!!!!

网友:
c语言不是单纯面向单片机编程的,堆栈功能就是其中一个不好用的功能,毕竟单片机尤其是51啊什么的不会涉及到内存这么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