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模电,反馈有个地方不太懂,请前辈指教。

楼主:
初学模电,反馈有个地方不太懂,请前辈指教。
在判断从输出端引入电压还是电流时,晚辈不甚清楚,我知道有一个让输出电压置0的判断方法,这方法我也会,所以这个方法就先不提了。那么如何不用输出电压置0法来判断呢?我并不是钻牛角尖,只是想更深刻的理解引入电压还是电流。
我困惑的地方是,书上在讲这一块的时候,总是毫无根据的想用输出的电压就用电压了,想用电流就用电流了,然后就说这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什么时候用哪个的问题上,各种书上总是集体沉默了。。。
如图,6.2.2和6.2.3中,6.2.2直接认为输出电压为引入量,为什么不能是运放输出的电流呢?6.2.3直接认为输出电流为引入量,为什么不能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呢?
求坛子里的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那可不是什么“毫无根据”,注意看图,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的电路不同!哪里不同,瞪大双眼仔细看。

网友:
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前辈,我能看出来的只有输出端一个有直接接地的电阻,另一个没有。晚辈眼拙,还请前辈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是什么“毫无根据”,注意看图,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的电路不同!哪里不同,瞪大双眼仔细看。

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前辈,我能看出来的只有输出端一个有直接接地的电阻,另一个没有。晚辈眼拙,还请前辈挑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前辈,我能看出来的只有输出端一个有直接接地的电阻,另一个没有。晚辈眼拙,还请前辈挑 ...

注意负载与反馈回路的关系。对于电压反馈,负载与反馈回路无关。对于电流反馈,负载则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负载与反馈回路的关系。对于电压反馈,负载与反馈回路无关。对于电流反馈,负载则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 ...

哦哦,前辈说的是,两个电路确实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1、前辈说的“对于电压反馈,负载与反馈回路无关。对于电流反馈,负载则是反馈回路的一部分。”是一个通用的结论吗?还是仅仅对于这两个电路而言成立?
2、除去6.2.2的单独接地的电阻,6.2.2和6.2.3两个图完全一样,不一样的仅仅是反馈电阻的名字不一样了,一个叫R2,一个叫RL,那么,我可不可以认为,对于这两个电路来说,输出端接地电阻的存在与否,决定了该电路引入的是何种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前辈说的是,两个电路确实有这样的区别。那么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1、前辈说的“对于电压反馈,负 ...

当然是通用的,教科书上的是简化模型。至于你说的2,理解完全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通用的,教科书上的是简化模型。至于你说的2,理解完全错误。

哦,明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用输出端的电压来计算反馈量,什么时候用输出端的电流来计算反馈量呢?就是根据前辈说的那个通用的结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用输出端的电压来计算反馈量,什么时候用输出端的电流来计 ...

根据电路结构啊,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的基本电路就不同啊。注意正确理解负载。任何电路都是有目的的,目的的承载者是谁?就是负载。所以,绝对不能脱离负载去看电路,哪怕负载没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结构啊,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的基本电路就不同啊。注意正确理解负载。任何电路都是有目的的,目的 ...

哦哦,明白了!前辈一席话,胜读十天书。
多谢前辈点拨,晚辈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结构啊,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的基本电路就不同啊。注意正确理解负载。任何电路都是有目的的,目的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前辈昨天根据你说的做了个题,这个题很奇怪啊,不是说流过负载的才能是输出电流吗?为什么这个题没用用Ic分流当做输出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结构啊,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的基本电路就不同啊。注意正确理解负载。任何电路都是有目的的,目的 ...

就是这个图

网友A:
这要看是谁的输出。对于T2,那就是Ic。如果把该放大器看作一个“黑箱”只考察输入输出关系,那当然只能是流过负载的电流。问题是,这里分析的是晶体管。

网友:
简单方法:反馈如果接输出电压正为电压反馈,接地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是谁的输出。对于T2,那就是Ic。如果把该放大器看作一个“黑箱”只考察输入输出关系,那当然只能是 ...

哦哦,明白了。
前几天家里断网,今天才恢复正常,一直没回复,真是抱歉啊前辈。

网友C:
直接将输出电压短路,观察反馈量还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那就是由于电压引起的反馈(因为电压等于0了)自然是电压反馈,如果存在说明与电压无关,自然是由电流引起的反馈,为电流反馈。观察6.2.2输出电压短接,反馈量为0,所以是电压反馈。如6.2.3电压短接后输出端电流仍然流到输入端产生反馈量电压,自然是电流反馈与输出电压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将输出电压短路,观察反馈量还是否存在,若不存在那就是由于电压引起的反馈(因为电压等于0了)自然是 ...

6.2.2的输出端短接,我觉得有电流流过反馈网络啊。VN=VP=Ui,而R1的下方电压为0,R2的右方电压为0.这条路径不是有电流了么?(0-Ui)/r1=(Ui-0)/R2,,,所以反馈量不为0。。而按照这样的思路分析6.2.3.反而没电流流过反馈路劲呢,所以反馈量为0。。请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6.2.2的输出端短接,我觉得有电流流过反馈网络啊。VN=VP=Ui,而R1的下方电压为0,R2的右方电压为0.这条路 ...

输出端uo接地之后反馈电阻R2与输出端连接点直接就接地,因此由R2形成的反馈网络的输入端输入为0,自然没有反馈量的形成。6.2.3就不一样了直接将Rl短接之后,由短接线形成输出和输入端之间的反馈,u0短接了自然为零但是输出端的电流不等于0,通过形成反馈通道的短接线,流过电阻R1产生反馈电压。构成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
三极管(多级)与运放,
阻容耦合与直接耦合,
方式都是四种(三极管单级 没有电流並联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