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280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6-03-01):
AD7280寄存器配置
若果仅适用一片器件,初始化配置器件地址是怎样设置控制寄存器,该发出怎样的指令?
官方例程提供的指令(菊链模式):
spi(0x01C2B6E2);
spi(0x038716CA);
spi(0xF800030A);
读到什么数据证明初始化器件地址成功?
寄存器

网友A:
写三条语句之前,先读一下对应寄存器的数值。写之后,再读寄存器的值是否有变化。变了,说明写操作正确了。器件地址也是一样啊。写命令后,地址变成写的数,说明写动作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