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电路中PWM影响电源的纹波该如何消除

楼主:
如图1是我的LED的驱动电路,5V开关电源供电,当我50%的PWM(100Hz)控制IC的时候,会对电源产生图2的影响,是我设计上有问题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测试的哪个地方波形

低频纹波与输出电路的滤波电容容量及ESR相关,高频纹波噪声来源于高频功率开关变换电路,所以说要检测输出滤波电容
MP3202是电感升压ffi DC/DC变换器IC,开关频率达1.3MHz,纹波测量,跟测量方法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地参考点的选择

网友B:
发光管(LED)对纹波不敏感,倒是使用背光的电路对纹波比LED更敏感。

在电原理图中,“VCC5V”这个标号,仅出现于插座上,主升压电路中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光管(LED)对纹波不敏感,倒是使用背光的电路对纹波比LED更敏感。

在电原理图中,“VCC5V”这个标号, ...

谢谢提醒标号的错误!该处产生的电源波纹,影响了其他部件的功能,产生干扰,所以想消除这个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标号的错误!该处产生的电源波纹,影响了其他部件的功能,产生干扰,所以想消除这个纹波。

如果你能够确认“该处产生的电源波纹,影响了其他部件的功能”,那么可以在该处增加一级LC滤波。
这一级LC滤波,并非使对MP3202的供电更稳定,而是使MP3202产生的纹波不会传输到插座左边去。

网友D:
高頻紋波建議用小LC濾一下,用nF級的電容和小電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頻紋波建議用小LC濾一下,用nF級的電容和小電感

这里是低频的,100HZ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测试的哪个地方波形

低频纹波与输出电路的滤波电容容量及ESR相关,高频纹波噪声来源于高频功 ...

我这里测试的地方就是PCB电源的入口处,我接了个100uf的电解电容,直接测的电容的两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低频的,100HZ的方波

可以提高工作频率?如果不行,还是需加LC,LC值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