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正负电源双输出电路原理

楼主:
帮忙看下这个正负电源双输出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
怎么会是双输出?
明明是三输出嘛。
右边靠下,标注着“10.4V”。右边靠上,标注着“16V”。左上标注着“-7V”。

网友:
这个一般就在LCD的供电上,TPS那个IC是BOOST升压,因为它的1脚是交流,以C50、C51后由二极管整流得到另两个电压。

网友A:
A点是个峰-峰值比10V稍高的交流,经倍压整流+稳压管降压生成另外两路直流。
①.负半周给C50充电 → 正半周叠加C50上的电压升至约20V → 串D5降至约16V;
②.正半周给C51充电 → 负半周叠加C51上的电压降至约-10V → 串D2升至约-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点是个峰-峰值比10V稍高的交流,经倍压整流+稳压管降压生成另外两路直流。
①.负半周给C50充电 → 正半 ...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点是个峰-峰值比10V稍高的交流,经倍压整流+稳压管降压生成另外两路直流。
①.负半周给C50充电 → 正半 ...

有没有具有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具有的计算公式

网上查找“倍压整流电路”看懂原理,输出电压只是个n倍或极性反转n倍(的大概其),再考虑些二极管的压降损失等等。

网友:
是利用BAT54S起电压钳位作用,正向导通压降0.5-0.7V,升压IC输出10.4V,然后分两路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