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步搞定JLINK 下载HEX文件!!!

楼主:
          STLINK 单独下载HEX文件可以借助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完成;
          JLINK 下载程序只需要借助Keil 五部完成下载!!!
第一、硬件连接;
        硬件的SW口与开发板的四线下载口相连;

第二、新建空项目;

第三部:工程JLINK 配置;

第四部: 将要下载的文件复制到工程Objects文件夹下,并把Name of Executable:设成你的hex文件名(包含后缀名)

第五部: 点击load下载即可;

大功告成!!!

网友:
使用jflash最方便

网友:
我开始也是想用JFLASH,看看这个还是更方便!!!

网友A:
话说JLINK OB能用JFLASH么?没试过
到目前为止公司都在用st link配STVP使用
JLINK OB反而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JLINK OB能用JFLASH么?没试过
到目前为止公司都在用st link配STVP使用
JLINK OB反而速度要快一些

可以用JFlash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