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答】都来检测下自己的知识点吧~~

楼主:
都来检测下自己的PCB知识点吧~~第三期的PCB问答开始啦~~ 下面请听题:

1.差分信号线之间能否加地线?

2.当一块PCB中有多个数\模功能模块,常规的做法是要将数\模分开,原因何在?

3.什么是“信号回流路径”?

4.PCB设计中,如何避免“串扰”?

5.电路板debug应从几个方面入手?

>>>>>>>PCB问答前几期活动>>>>>>>

【PCB问答】第一期
【PCB问答】第二期

网友:
1.不加
2.防止干扰
3.电流要闭合才能流动,信号线通过地返回源端的路径。
4.加大间距,最好3W,避免长距离平行线。
5.万用表测量电源地是否短路,上电量各电压是否正常,程序是否可以跑起来。

网友:
1.差分信号线之间能否加地线?
差分信号中间一般是不能加地线。因为差分信号的应用原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利用差分信号间相互耦合(coupling)所带来的好处,如flux cancellation,抗噪声(noise immunity)能力等。若在中间加地线,便会破坏耦合效应。

2.当一块PCB中有多个数\模功能模块,常规的做法是要将数\模分开,原因何在?
将数/模地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数字电路在高低电位切换时会在电源和地产生噪声,噪声的大小跟信号的速度及电流大小有关。
如果地平面上不分割且由数字区域电路所产生的噪声较大而模拟区域的电路又非常接近,则即使数模信号不交叉,模拟的信号依然会被地噪声干扰。也就是说数模地不分割的方式只能在模拟电路区域距产生大噪声的数字电路区域较远时使用。

3.什么是“信号回流路径”?
信号回流路径,即return current。高速数字信号在传输时,信号的流向是从驱动器沿PCB传输线到负载,再由负载沿着地或电源通过最短路径返回驱动器端。这个在地或电源上的返回信号就称信号回流路径。

网友:
4.PCB设计中,如何避免“串扰”?
变化的信号(例如阶跃信号)沿传输线由A到B传播,传输线C-D上会产生耦合信号,变化的信号一旦结束也就是信号恢复到稳定的直流电平时,耦合信号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串扰仅发生在信号跳变的过程当中,并且信号沿的变化(转换率)越快,产生的串扰也就越大。空间中耦合的电磁场可以提取为无数耦合电容和耦合电感的集合,其中由耦合电容产生的串扰信号在受害网络上可以分成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Sc,这个两个信号极性相同;由耦合电感 产生的串扰信号也分成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SL,这两个信号极性相反。耦合电感电容产生的前向串扰和反向串扰同时存在,并且大小几乎相等,这样,在受害网络上的前向串扰信号由于极性相反,相互抵消,反向串扰极性相同,叠加增强。

5.电路板debug应从几个方面入手?
就数字电路而言,首先先依序确定三件事情:
1.确认所有电源值的大小均达到设计所需。有些多重电源的系统可能会要求某些电源之间起来的顺序与快慢有某种规范。
2.确认所有时钟信号频率都工作正常且信号边缘上没有非单调(non-monotonic)的问题。
3.确认reset信号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这些都正常的话,芯片应该要发出第一个周期(cycle)的信号。接下来依照系统运作原理与bus protocol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