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記錄ADC的值,並記錄最大值與最小值

楼主:
各為大家好
C2000系列的ADC
如何記錄ADC的值,並記錄最大值與最小值

网友:
一般使用中断记录。如果有CLA,也可以使用它来处理ADC。

CPU不能直接判断最大最小值,需要程序处理

网友:
如果要完整记录,需要占用足够大的内存空间,可以开一个数组依次记录。对于取极值,最大、最小分别开两个寄存器,将第一个转换值写入。后面来的新数据,如果更大,则写入极大值记录寄存器,更小则写入极小值寄存器,如果是介于二者间的数据则放弃。待一个完整信号周期后,这两个寄存器的内容就是极值。

网友:
楼上两位的回答正解,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