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uart的問題

楼主(2016-03-01):
請教各位大大uart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現在使用的是MSP430 的F5529 UART 我現在再用藍芽與另外一個藍芽做配對,配對已經配對成功了,另外一個藍芽可以傳輸資料(用電腦的終端機測試過了),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寫MSP430接收資料,我是用P5的BIT7(RX),接收到的資料都是128但是這個不是正確的,我另外一個藍芽傳輸資料有CODE 但是不知道怎麼用MSP430抓另外一個TX傳送過來的CODE。
請問要用甚麼辦法才可以抓CODE ?我是用IAR的

网友A:
现在是不是这样,430通过串口连蓝牙A,和蓝牙B通信,控制蓝牙A,蓝牙B可以收到数据,但是,430不能收到蓝牙B的数据,是吗?如果这样,先1确认蓝牙B是否发送了正确的数据。如果发送正确,就检查430的接收部分的程序吧。结合蓝牙模块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