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 单片机 独立按键上拉电阻阻值问题

楼主:
我看到大家做的单片机独立按键用的上拉电阻的阻值一般都是4.7K,我知道阻值大写功耗低,组织小灌电流大,怕烧坏单片机。但为什么要选择4.7呢?

网友A:
楼主的“算法”是不对的,概念也不对。
IO处于输入态时,不必考虑什么灌电流。对于接在IO与地间的按键开关而言,只要将IO的静态逻辑偏置为1即可,而IO通常都有内置上拉电阻,所以片外上拉电阻甚至可以不用。一般要用是为了增强抗干扰性,因为内置上拉电阻的阻值较大,在较强电磁干扰时可能出现误动作。而上拉电阻太小,只要电源能承受就没事,只是在按键按下时要付出不必要的功耗,所以通常选数K的电阻。4.7K、5.1K和10K是最常用的阻值,都可以用于此。
另外,单IO和整端口的输出能力关系是不能简单用除法的,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然后想想为什么。

网友:
怎么算的呀?

网友B:
我看AT89C51单片机P1口整个端口的灌电流I<=15mA,平均到每个管脚灌电流I<=1.9mA;算出来的上拉电阻值R>=5V/1.9mA,即R只需要大于2.6K就可以了,为什么选择4.7K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AT89C51单片机P1口整个端口的灌电流I

选择5.6k、6.8k……也没什么不可以,4.7k比较常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算法”是不对的,概念也不对。
IO处于输入态时,不必考虑什么灌电流。对于接在IO与地间的按键开关 ...

@chunyang,我好崇拜你啊,嘿嘿,在哪里工作的啊,交个朋友,多跟你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算法”是不对的,概念也不对。
IO处于输入态时,不必考虑什么灌电流。对于接在IO与地间的按键开关 ...

@chunyang,谢谢。另外从您那下载了好多有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谢谢。另外从您那下载了好多有用的东西。

觉得有用就好,希望真的有用,那说明你学习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