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 PWM無法設為0(全LOW)

楼主:
想請問TM4C123GH6PM的PWM設定不能設為全LOW嗎?
當我PWM=0時,PWM會是全開(HIGH),而非LOW
是哪邊有設定錯誤嗎?

初始設定如下
        ROM_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2);
        u32PWMClock = SysCtlClockGet() / 2;
        u32PWMPeriod=(u32PWMClock / PWM_FREQUENCY) - 1;
        u32Default_PWMPeriod=(PWM_DEFAULT_DUTY_CYCLE*u32PWMPeriod)/10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ROM_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B4_M0PWM2);

        ROM_PWMGenConfigure(PWM0_BASE, PWM_GEN_1, PWM_GEN_MODE_DOWN);
        ROM_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1, u32PWMPeriod);                // set PWM period

        ROM_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2,u32Default_PWMPeriod);        // set PWM duty
        ROM_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2_BIT, true);
        ROM_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1);

設定PWM=0
ROM_PWMPulseWidthSet(PWMx_BASE, PWM_OUT_x, PWM);

网友A:
當我PWM=0時,PWM會是全開(HIGH),那说明你应该增加PWM的值。结合手册,看看它的上限是多少。测一下实际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我PWM=0時,PWM會是全開(HIGH),那说明你应该增加PWM的值。结合手册,看看它的上限是多少。测一下实际的 ...

假設我的上限是255
1~255 PWM會依照比例增加
255時=PWM全開
但是當我設定為0時卻不是PWM=LOW而是HIGH...

网友A:
如果确定别的地方没有动的话。可能是模式什么的限制吧。比如,stm32的某个手册,边沿对齐模式,就不允许出现0%的情况。具体的情况,认真看看手册。If the compare value in TIMx_CCRx is
greater than the auto-reload value in TIMx_ARR, then OCxREF is held at ‘1’. 0% PWM
is not possible in this m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别的地方没有动的话。可能是模式什么的限制吧。比如,stm32的某个手册,边沿对齐模式,就不允许出 ...

想請問你這份手冊的名稱?或是可以上傳給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你這份手冊的名稱?或是可以上傳給我嗎?

我这是stm32f10系列的手册。可以参考一下,TM4C123GH6PM也找到了。你看看吧

STM32F10x手册

TM4C123GH6PM手册

网友C:
你不要总是看数据手册,偶尔翻一下勘误表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总是看数据手册,偶尔翻一下勘误表也许会有收获。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勘误表哪邊可以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想請問一下勘误表哪邊可以找到呢?

官网器件介绍页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