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 上拉电阻 阻值问题 探讨

楼主:
我看到好多资料,单片机独立按键上拉电阻值一般为4.7K,谁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吗?为什么我算的和这个值不一样呢。大家看我算的有问题没?以AT89C51为例:因为P1整个端口的灌电流I<=15mA,平均到每个引脚的灌电流I<=1.9mA,算出上拉电阻值R>=5V/1.9mA=2.63K,也就是上拉电阻大于2.6K就可以了,为什么是4.7K,怎么算的?

网友:
ll因为4.7K大于2.6K啊。

网友:
实际上,需要多大的电阻,要看电路是怎么安排的:

1、耗电。上拉电阻尽量大,这样耗电量就会小,
2、速度(干扰)。这要求电阻尽量小,小了之后不仅速度高,抗干扰能力也会强。
3、要求电流。这就是要保证电阻取值能够满足所需要提供的电流。

这个电阻不是“必须”多大,而是是否恰当。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答,看来还是需要经验值的啊

网友:
不必一帖多发,楼主概念错误,为什么,已在另帖中指出。

网友:
这个吧,不用要那个固定的值。我们公司常用设计中,上拉默认选用4.7K,下拉选用1K。如果在进行板级测试的时候出现问题,那我们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