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DC变换电路设计上的问题

楼主:
我从学长那里接手的去年电子设计竞赛A题的双向DC变换器,他们设计的电路是这个样子

这是主路部分,有一个情况就是做充电功能的时候(就是右边的三个开关全部闭合,还有S2断开状态。左边的开关看做是接的一个电流表),左边表示电池组的这部分如果接上负载,那么负载两端用电压表测量时有约20V电压,电流表示数1.8A左右。但是把负载换成锂电池后,电流表上就一直示数为零,C1上的电压也一直显示为电池电压。
用的是5节标注为3.7V的锂电池,用PWM波经IR2181抬升后驱动MOS管,PWM波频率40K,占空比70%,主路通30V电压。
连接负载时,用示波器测高端MOS管的G极时,在给IR2181上电时会有大约11V峰峰值的方波,再给主路上电后会有40V峰峰值。而换了电池组后,直接就是给2181上电后高端MOS管G端依然没有波形,主路上电后也是一样结果。
我现在搞不清是驱动电路有问题导致不能在有电池的情况下充电,还是直接就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双向DC变换电路?
标注“直流稳压电源”处,已经串联了一支二极管。这样还怎么“双向DC变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充电电路这里的问题,没有看出是Boost型全桥DC/DC变换还是什么,应该与IR2181控制部分有关,怎么控制的需要高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向DC变换电路?
标注“直流稳压电源”处,已经串联了一支二极管。这样还怎么“双向DC变换”?

它这个升压部分最后的输出是不到直流稳压电源的地方的,BOOST电路的输出端其实是接的那个R6的30欧负载,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电路执行升压功能的时候是不包括S1后面的部分,这个二极管在题目上本身也是存在的,而且我现在的情况是降压功能就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充电电路这里的问题,没有看出是Boost型全桥DC/DC变换还是什么,应该与IR2181控制部分有关,怎 ...

2181的驱动电路就是这么一个 只是把对芯片供电的电压换成了12V,你说的控制原理是指什么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电池组边上接上这样的二极管和电阻后,充电功能就能用了,但这样取巧设计会导致放电功能无法执行,所以我在考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锂电池自身的电压导致充电失败

二极管和电阻具体参数也记不太清,只记得电阻不大,是用来引流用的,二极管是为了不放电池向外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