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的imx53的最小系统利用SD卡无法启动,求助!

楼主:
2块几乎一样的板卡,4G和8G的SD卡能在一张上引导系统,另一张只有4G可以,是什么原因? 我有2块利用FSL的imx53组成的最小系统,2块板卡就只有使用的DDR的厂商和型号不一样的,但是2块上的DDR的容量都是256M一片,且都是DDR3,其余的配置都一样。我有一张4G的SD卡和一张8G的SD卡,都在上面烧写了uBoot,kernel和文件系统,并且利用Linux的dd命令读出2张卡上前500K的数据做对比,除了分区信息不一样,uBoot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然后把2块板卡都设置成SD卡启动,一张卡上4G和8G的SD卡都能引导SD卡上的内核和文件系统,但是在另外一张板卡上只有4GSD卡可以引导,但是8G SD卡无法引导卡上的内核和系统,使用8G卡的时候串口都没用信息打印。有哪位大神帮帮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2张板卡上都有些外设,应该没什么影响吧。而且2张板卡的Nand Flash里面有内核和文件系统,我往SD卡里面烧写uBoot和kernel用的是板卡上的Linux系统,不是使用读卡器在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