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哪里来的正反馈。。?

楼主:
如图,答案说的正反馈看不懂哇,,怎么就正反馈了呢?

网友A:
实际上,它是没有反馈的。

假设G极电压为Ug, S极电压为Us,近似地:

             Ug  = Us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个相等,由S极加到G极的电压为0,Rg相当于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它是没有反馈的。

假设G极电压为Ug, S极电压为Us,近似地:

             Ug  = Us

在这 ...

也就是说,书上答案错了?

网友:
判断原则是信号的相位。同相则为正,反向则为负。
分析:Vg上升,则MOS管导通程度加深,Vs电压上升。经过电容,则Rg下端电压上升,自然Rg上端电压上升,同相。此通路为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它是没有反馈的。

假设G极电压为Ug, S极电压为Us,近似地:

             Ug  = Us

在这 ...

给出判断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书上答案错了?

勿轻下定言。网上的信息不一定都对,要学会自己分析,而不是直接要答案。教科书给出的方法务必先理解透,怀疑教科书有矛盾时,找另一本不同的教科书对比参照。

网友C:
呵呵 ,不细看几个节点还容易引起误判啊,没想到R1与R2的分压装置放到了反馈的那边,在C1与C2的作用下,直流是就是R1与R2还有Rg的影响了,在交流的情况下,我想,C1给一点交流信号,然后断开,这个电路都可以“自娱自乐”吧,哈哈,那你说这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细看几个节点还容易引起误判啊,没想到R1与R2的分压装置放到了反馈的那边,在C1与C2的作用下,直 ...

此电路不可能“C1给一点交流信号,然后断开”,此电路就开始“自娱自乐”。换言之,不可能产生持续的振荡。
但确实是正反馈。

网友:
此电路存在正反馈,而且确实是“通过C2、Rg 引入交流负反馈”。只不过说“源极电阻Rs两端电压通过C2、Rg构成交流负反馈”更好。
至于“哪里来的”,参照4楼、5楼、6楼chunyang回复。尤其注意“怀疑教科书有矛盾时,找另一本不同的教科书对比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