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请大神帮忙改一下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

楼主:
5芯积分
这里发了我改的程序,和用的液晶屏,初学望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不说问题,神仙姐姐也求不了你啊

网友:
程序运行后就进入系统配置文件的死循环中,不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
进入系统配置文件的死循环,那就是还没有到主函数就已经死循环了?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例程啊。先把例程跑通,再修改。不连接屏幕还死循环吗。

网友A:
大神,我跑msp432 的例程,单步运行没问题,但是全速运行就死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跑msp432 的例程,单步运行没问题,但是全速运行就死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单独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