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A的AD分频和采样频率的关系,求助大神。

楼主:
ADCSRA=0x85;//8M32分频,125k速率;启动AD转换器
这条语句为什么8M32分频后的速率是125k呢,正常8M32分频不是应该是256k,哪里出的问题呢?这个程序已经应用于实际了,是注解错了吗?

网友:
8M32分频就是250K。ADC时钟要求50-200K,超出范围只是会降低转换精度,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特别对于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

网友:
不用管注释。看手册的ADCSRA寄存器的说明。等于0x85时,是多少分频。再看看此时时钟源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