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杂谈(三)

楼主:
在《整流杂谈()》中,我们谈到了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如图01

并且分析了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的电流波形,如图02。黑色曲线是绕组电动势(为负部分没有画出)波形,红色曲线是绕组中电流波形
对黑色曲线,我们能够根据其峰值计算出其有效值和平均值。但对红色曲线,很难计算,因为红色曲线的形状和滤波电容的容量、负载、绕组的直流电阻,甚至与变压器漏感等等有关。即使这些参数我们都知道,也很难写出红色曲线随时间变化的函数,更不用说对此函数积分了。
容易计算的是矩形波。矩形波的顶和底都是常数,不需要积分,只需要算术计算即可得到有效值和平均值。
最简单的矩形波就是直流。直流可以看成占空比为1的PWM波。对占空比为1的PWM波即直流来说,峰值、有效值和平均值是一回事:
对占空比为0.50.250.1250.0625PWM波,我们分别计算其有效值和平均值如下。各图中峰值均假定为1。有效值用蓝色,平均值用红色表示。
我们看到:占空比为0.5时,平均值也是峰值的0.5倍,但有效值却不是0.5倍,而是0.7071倍。占空比为1(直流)时有效值与平均值相同,但占空比为0.5时有效值却比平均值要大。
占空比为0.25时,有效值已经是平均值的2倍。占空比小到0.0625时,有效值达到了平均值的4倍!
在电工学中,把有效值和平均值之比称为波形系数
从上面几幅图我们归纳出一条规律:波形越是窄而高,有效值和平均值之比就越大,换句话说波形系数越大。这条规律不仅对矩形波适用,对图02中红色的电流波形也适用。
由此立即可以看出:电容滤波电路中电源提供的电流有效值要比平均值大得多
02中的红色电流波形,与图04到图07对比,因为无法准确计算(没办法积分),只能目测估计。图02目测有效值大约是平均值的二倍多,也就是说图02中红色电流波形的波形系数比2大一些,可能有2.22.5
这条规律有什么用呢?
01中,通过负载ZL的电流和变压器二次中心抽头K点的电流,平均值相同,但两电流有效值却并不相同。通过K点电流的有效值比通过负载ZL的有效值大得多。
而变压器绕组的发热量是与电流有效值平方正比的。
所以,变压器标称容量为100VA,千万别以为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后可以输出100W的直流功率。事实上,全波整流电容滤波输出4045W直流功率时,变压器发热的程度已经和变压器二次不整流带100W纯电阻负荷时差不多。也就是说,对二次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的整流电路来说,变压器容量只能折合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来使用。
很多新手看到电子设备耗电的直流功率只有20W左右,老工程师却要使用标称容量50VA甚至更大的工频变压器,心中不免暗生疑惑:怎么留这么大的余量呢?
现在我们明白了:老工程师并没有为工频变压器留很多余量,这么大容量的变压器用在全波直流电容滤波电路上,它只能得到比标称容量小得多的直流功率。
所以,新手在设计工频变压器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的直流电源时,千万注意:别把直流输出功率当成变压器容量。你要是这么设计,工作一段时间后变压器就会烫手的。更麻烦的是:发现变压器非常烫,认为电路有问题,可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哪个元件损坏。不是书上的全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有问题,是你的设计计算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没有整流杂谈(四)?

有的。准备写到“整流杂谈(五)”。

网友:
过去,在变压器电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电器里的变压器都没有留够余量,基本上就是1:1。于是,变压器过热损坏很常见,尤其是负载变化比较大的电器,如当年的收录机之类。1980s,俺经常修电器,这种情况遇到过不少。

网友B:
还有没有整流杂谈(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准备写到“整流杂谈(五)”。

网友C:
实际上,变压器的利用率也许还得打个折,因负载与平波电容是同时吃电的,
负载存在,平波电容才有『交流通道』,负载阻抗会影响平波电容的充放电强度,
我猜测,当平波电容的「折合容抗」跟负载阻抗相等时,变压器的利用率是最高的了吧?

网友C:
即使是全波(双半波,半桥式倍压,全桥)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率依然低得可怜,而且,非正弦电流还会增加铁损!
变压器是个双向沟通的器件,作为电源与负载的中介,你可以经它取电,也可以经它卖电,负载导致的畸变,不会只由变压器独扛,而是会『发泄』到电网里,一个小区(十几至百多户吧),假设每户都有一套100瓦的半导体功放音响(用的都是电容平波,变压器要多少瓦才够用?!),假如让所有住户的机子一齐满功率输出,大概已让街道变电站够受的,甚至不胜负荷而跳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变压器的利用率也许还得打个折,因负载与平波电容是同时吃电的,
负载存在,平波电容才有『交流通 ...

这个,我没有考虑过,需要仔细计算一下才能够确定。
不过,电容的容抗跟负载阻抗相等,纹波会非常大(相对于通常见到的设计来说),这一点是肯定的。因此这种情况很难遇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全波(双半波,半桥式倍压,全桥)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率依然低得可怜,而且,非正弦电流还会增加铁损 ...

没错,负载导致的畸变对电网来说很不利,所以对大功率用电器必须要加入功率因数控制(PFC)。

网友:
以电瓶为电源,设负荷电流恒为 1A,要求一整天不掉压,那么,这电瓶的容量至少得有24安时,倘若咱们想让它在一刻钟内恢复全部容量,那就得以 100A 充电!
电容平波的情况跟这类似,电源不管交直流,能带多少负荷 是受制于最大瞬时电流的,瞬时负荷愈大或愈偏离电压进程规律,电源的自身损耗及容量架空就愈严重;可控硅整流,如果只用一种方式(自然或强制换相)或大量採用同一方式的电路同时运行,同样会造成电源的不合理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错,负载导致的畸变对电网来说很不利,所以对大功率用电器必须要加入功率因数控制(PFC)。

针对电容平波模式,有这么一种可使功率因数改善的方法,当然,功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针对电容平波模式,有这么一种可使功率因数改善的方法,当然,功效有限。

不错,是有这么一种改善功率因数的方法,其功效也确实比较有限。
所以现在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是用有源方法来改善功率因数,即PFC。本质上,PFC是一个在电源输入处改善功率因数的专用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较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是用有源 ...

APFC,可理解为可控整流的进化版,
白炽灯,是纯电阻,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就可调光,虽无储能器件,但这样调光也会衍生「相移功因」,
在APFC中,管子的开关会把市电周波N等分,这样,理论上 不管你带的负载是甚么,工频「相移功因」都是1,滤波元件的作用只是把高频脉波轧平,对工频「相移功因」同样没有影响。

网友:
整流,操控的是流向与流量,但一般而言,单说整流(而不是 整流电源)的话,指的是狭义的整流,也就是负载电流方向的规划。
整流的分类,有几种二分法,从元件功能看,有不控与可控,从电路拓扑看,有串联与并联,从电源利用率看,有半波与全波,另外有一些特殊的方式,如倍量(倍压,倍流)整流与同步(增强型开关的正向开通或耗尽型开关的反向阻断需要驱动)整流。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论点!

网友D:
张老师:您上面说“图01中,通过负载ZL的电流和变压器二次中心抽头K点的电流,平均值相同,但两电流有效值却并不相同。通过K点电流的有效值比通过负载ZL的有效值大得多。”,后生就看到这里感觉没看懂,为何平均值相同?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张老师:您上面说“图01中,通过负载ZL的电流和变压器二次中心抽头K点的电流,平均值相同,但两电流有效值 ...

“为何平均值相同?怎么理解? ”
负载ZL和变压器二次中心抽头K点联接,另有电容一端也与此点联接。电容充电和放电使得负载两端电压比较平稳。注意电容充电电量和放电电量是相等的(一个周期后恢复到原状态),所以通过负载电流平均值和K点电流平均值相等。但正是因为电容充电放电,通过负载电流的有效值和K点电流有效值不相等:电容充电放电的电流由变压器绕组供给,K点处电流所含有的交流成份远比负载中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平均值相同?怎么理解? ”
负载ZL和变压器二次中心抽头K点联接,另有电容一端也与此点联接。电容 ...

明白了~!从电量的角度,或者说电荷量的角度解释就明白啦!我是想到了电容上的电荷量才明白的。电容冲进去的电荷量和放出去的电荷量是相同的,而I=dq/dt,所以电流的平均值也相同,谢谢张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全波(双半波,半桥式倍压,全桥)整流,变压器的利用率依然低得可怜,而且,非正弦电流还会增加铁损 ...

变压器铁损与绕组电流及绕组电流的谐波分量无直接关系, 唯一的联系是电流谐波引起初级电压失真, 失真的电压再引起励磁电流失真, 不过网电压失真一般都很小, 用示波器看整流变压器的电压电流波形, 电压波形只是八九十度那儿被啃了一口.

网友E:
有些观点与maychang不同, 由于传输的功率正比于电流的平方, 因此功率的波形与电流不同. 实际上, 线性负载上获得的功有一半是在69-111度之间获得, 我的感觉, maychang"目测"的电流波形系数, 开个方应该就是"功率系数", 那么全波整流的输出功率可达到变压器容量的63-67%, 而不是40-4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观点与maychang不同, 由于传输的功率正比于电流的平方, 因此功率的波形与电流不同. 实际上, 线性负载上 ...

紫色曲线好像不大对。
紫色曲线如果是绕组输出功率曲线,那么电流为零瞬间绕组输出功率必定为零,紫色曲线与横轴相交处必是绿色曲线与横轴相交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紫色曲线好像不大对。
紫色曲线如果是绕组输出功率曲线,那么电流为零瞬间绕组输出功率必定为零,紫色曲 ...

这是Y轴拉高数倍, 并且把X轴刻度去掉之后的曲线, 21楼X轴的刻度干扰了细微的部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Y轴拉高数倍, 并且把X轴刻度去掉之后的曲线, 21楼X轴的刻度干扰了细微的部份.

交流电源输出功率瞬时值为绕组端电压瞬时值乘以绕组电流瞬时值。
23楼紫色曲线应该是电阻性负载(没有电容滤波)的功率瞬时值曲线,恰为蓝色曲线和黄色曲线的乘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源输出功率瞬时值为绕组端电压瞬时值乘以绕组电流瞬时值。
23楼紫色曲线应该是电阻性负载(没有电 ...

是的! 我暂时还没办法分析电容滤波的情况, 我肯定不会在你面前犯剪刀菜用不同波形相乘的笑话.

网友E:
忽然想到, 即然二极管只在接近峰值时才导通, 那么评估整流输出的功率, 如果二极管电流用波形系数衡量有效值, 那么电压应该以导通时的瞬时电压为准, 不能用正弦波的有效值. 张老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我暂时还没办法分析电容滤波的情况, 我肯定不会在你面前犯剪刀菜用不同波形相乘的笑话.

剪刀菜就不必提了。
不过前天我被删了两帖,可能与剪刀菜有关。问小跑堂,不予正面回复,似有隐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忽然想到, 即然二极管只在接近峰值时才导通, 那么评估整流输出的功率, 如果二极管电流用波形系数衡量有效值 ...

我也认为是如你所说那样,电压应该以导通那段时间的瞬时值为准,电流应该以导通那段时间的瞬时值为准,某时刻功率应该以电压瞬时值乘以电流瞬时值。整个半波功率平均值是导通那段时间功率瞬时值积分(得能量)再除以半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