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Embedded CE 6.0 串口转USB

楼主:
大家好,本人小白一个。。现有CE 6.0系统触摸屏一块,想把串口转成USB,没有驱动,
买的转换线带的驱动盘也驱动不了,,
特此来求助。。希望哪位大侠路过解救小弟。。。

只知道触摸屏是CE 6.0别的啥都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芯片型号,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驱动,望指点。。。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学习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一块开发板来玩玩吧,有资料,有手册才有可能,这样纯粹摸着石头过河的话,真的很难,而且现在WINCE已经过时了,微软都不再更新的,建议学LINUX吧
买的USB转串口,直接找卖家要驱动,HL340的话,去沁恒的官网可以下到驱动,PL2303的话WIN10系统可能就不支持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想学习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一块开发板来玩玩吧,有资料,有手册才有可能,这样纯粹摸着石头过河的话 ...

你好,现在驱动已经找到了,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怎么才能安装到CE系统里呢?断电重启就恢复之前的版本了。。

是不是只有刷机呢??我看他们说用个什么工具,通过注册表直接导入》》求指教。。。

网友:
在wince里安装U转串的驱动我就不会了。。。LINUX下或许我还能搞定。。。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Windows Embedded CE 6.0 串口转USB,我也在弄,找不到驱动,我用的是STM32F105原装的usb用完了,现在还想加一个串口转usb,可以手机联系18605711889或1382964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