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仿真器20pin转10pin

楼主:
各位老师,小弟才开始学习ARM,在网上买了一个开发板,和一个jlink的仿真器,结果jtag的接口不一样,开发板上是10pin的,而仿真器是20pin,如何转换?谢谢!

网友:
jlink有转接板,支持20pin、10pin接口。10pin通常是SWD。

10pin也有多种规格,2.0mm/1.27mm等。
图片是网上的,供参考。

网友:
没有强迫症的话,就按原理图把对应网络连接到一起就行。

网友:
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杜邦线接起来,这个20pin和10pin的你要知道原理;
第二种是通过某宝上卖的转接板,通过转接线相连

网友:
哈哈,好久没来了,鄙人新手,买了现成的,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