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放大电路

楼主:
如图,做了一个交流放大电路,运放用的是opa2830,带宽230MHz,压摆率500v/us。输入端sin_in为超声信号,频率5M。出现问题:1.修改反馈电阻R12发现放大倍数变化较少
2.接后级放大后发现有高频杂波
3.修改R16的值发现运放输出变成5v。
怎么修改这个电路能合适的不失真放大信号?

网友A:
把运放电路按规则先画好。

网友B:
Vo1宁愿空着,不能接到2.5V电源上。
2.5V电源对地阻抗应该非常小(经一支无感电容到地)。
C8用0.1uF,最好另用一支较小的无感电容与其并联。注意耦合电容仅220pF。而且这两电容必须尽量接近芯片4脚和8脚。

其它问题,暂不知道如何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1宁愿空着,不能接到2.5V电源上。
2.5V电源对地阻抗应该非常小(经一支无感电容到地)。
C8用0.1uF,最好 ...

2.5v是跟随R11和R15分压得到的,不是接的电源。
C8大小是数据手册上写的0.1uf。
耦合电容大小和远近会影响放大性能么?不太明白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运放电路按规则先画好。

双运放不太方便画,所以这么画的,管脚功能都标上了,不影响读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双运放不太方便画,所以这么画的,管脚功能都标上了,不影响读图吧。。。

别偷懒,尤其是初学者。

网友D:
楼主的图,基本正规,比有些学生画的图好多了。

左边这个放大器(1~3脚),用于产生半电源基准,如果不是多出来一个放大器,可以不用此接法,直接由电阻分压得出。

5~8脚的放大器,只用一个脚接基准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两个脚来接。--------------  这样接的结果楼主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它的后果。

请将R14的一端接地。

有高频成份,可以在R12那里并上一个适当小的电容。

网友D:
楼主如果这样做不是更好:

每一级的放大量小一些,把剩下的那个放大器也用上,这样,它的频带会更宽一些,更不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偷懒,尤其是初学者。

恩,下回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基本正规,比有些学生画的图好多了。

左边这个放大器(1~3脚),用于产生半电源基准,如果不 ...

谢谢你,我画了一个图分析了下,贴的这个电路输出是2.5+11Vsin_in。过程我都写在图里面了。
如果R14端不接2.5v基准的话,V-端要保持和V+端一样的电压在1/11的分压下输出需要20v以上,此时运放已经电压饱和了,所以我觉得R14端的2.5v基准是必须的。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这样做不是更好:

每一级的放大量小一些,把剩下的那个放大器也用上,这样,它的频带会更宽一些 ...

后面我是有多级放大的,一共用了两个芯片。2个芯片3级放大,计算应该是11×11×11倍交流放大,但是实测放大倍数完全不对,输出电压幅值只有1v不到,并且有很大的高频杂波。
我修改反馈电阻感觉输出也太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我画了一个图分析了下,贴的这个电路输出是2.5+11Vsin_in。过程我都写在图里面了。
如果R14端不 ...

理解错误,注意“虚短”概念。楼主没说输入电压范围和需要的增益,对于高速放大器反馈回路要加适当积分环节。建议楼主再去看电子基础基础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我画了一个图分析了下,贴的这个电路输出是2.5+11Vsin_in。过程我都写在图里面了。
如果R14端不 ...

关于偏压的问题,这种电路这样接是可以的,我原来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面我是有多级放大的,一共用了两个芯片。2个芯片3级放大,计算应该是11×11×11倍交流放大,但是实测放 ...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手册上给的几个图形。TI的测试结果都是6dB增益下测得的。并且负载阻抗也与楼主电路有很大区别。
楼主的电路,使用同相放大,大家都知道与反相放大相比,同相放大更容易自激。楼主的电路(设计)增益又大于20dB,

它的手册我没有仔细看,请楼主好好看看,掌握一个IC不需要什么水平,只要完全理解手册就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注意“虚短”概念。楼主没说输入电压范围和需要的增益,对于高速放大器反馈回路要加适当积分环 ...

输入电压应该是几个mv,我希望能不失真放大到1v左右。你说理解错误“虚短”,我不太明白。
添加积分环节意思就是R12上并小电容吧,对高频信号阻抗小,高频噪声就不会被放大了。是这样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手册上给的几个图形。TI的测试结果都是6dB增益下测得的。并且负载阻抗也与楼主电路 ...

恩,我试了下R12上并联2.2pf电容,输出明显好转,但是还是感觉噪声太大。。

网友:
超声波放大,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的。
它的幅度随距离变化非常大的。如果是使用幅度,建议使用对数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我试了下R12上并联2.2pf电容,输出明显好转,但是还是感觉噪声太大。。

因为你是5M的信号,可以将低频部分限制了,这样噪声会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是5M的信号,可以将低频部分限制了,这样噪声会小很多。

我加了带通滤波的,上面的基波都是高频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了带通滤波的,上面的基波都是高频分量

是LC滤波的吗?

网友:
不是,是rc

网友:
好细心的楼主,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