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设计基础知识

楼主:
印刷电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几乎会出现在每一种电子设备当中。如果在
某样设备中有电子零件,那么它们也都是镶在大小各异的 PCB 上。除了固定各种小零件外,
PCB 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上头各项零件的相互电气连接。随着电子设备越来越复杂,需要的
零件越来越多, PCB 上头的线路与零件也越来越密集了。 标准的 PCB 长得就像这样。裸板
(上头没有零件)也常被称为「印刷线路板 Printed Wiring Board( PWB)。
板子本身的基板是由绝缘隔热、并不易弯曲的材质所制作成。在表面可以看到的细小线
路材料是铜箔,原本铜箔是覆盖在整个板子上的,而在制造过程中部份被蚀刻处理掉,留下
来的部份就变成网状的细小线路了。这些线路被称作导线( conductor pattern)或称布线,并
用来提供 PCB 上零件的电路连接。
为了将零件固定在 PCB 上面, 我们将它们的接脚直接焊在布线上。 在最基本的 PCB (单
面板)上,零件都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都集中在另一面。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在板子上
打洞,这样接脚才能穿过板子到另一面,所以零件的接脚是焊在另一面上的。因为如此,
PCB 的正反面分别被称为零件面( Component Side)与焊接面( Solder Side)。
如果 PCB 上头有某些零件,需要在制作完成后也可以拿掉或装回去,那么该零件安装
时会用到插座( Socket)。由于插座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零件可以任意的拆装。下面看到
的是 ZIF( Zero Insertion Force,零拨插力式)插座,它可以让零件(这里指的是 CPU)可
以轻松插进插座,也可以拆下来。插座旁的固定杆,可以在您插进零件后将其固定。
如果要将两块 PCB 相互连结,一般我们都会用到俗称「金手指」的边接头( edge
connector)。金手指上包含了许多裸露的铜垫,这些铜垫事实上也是 PCB 布线的一部份。通
常连接时,我们将其中一片 PCB 上的金手指插进另一片 PCB 上合适的插槽上(一般叫做扩
充槽 Slot)。在计算机中,像是显示卡,声卡或是其它类似的界面卡,都是借着金手指来与
主机板连接的。
PCB 上的绿色或是棕色,是阻焊漆( solder mask的颜色。这层是绝缘的防护层,可以
保护铜线,也可以防止零件被焊到不正确的地方。在阻焊层上另外会印刷上一层丝网印刷面
( silk screen)。通常在这上面会印上文字与符号(大多是白色的),以标示出各零件在板子
上的位置。丝网印刷面也被称作图标面legend)

网友:
单面板( Single-Sided Boards)
我们刚刚提到过,在最基本的 PCB 上,零件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集中在另一面上。
因为导线只出现在其中一面,所以我们就称这种 PCB 叫作单面板( Single-sided)。因为单面
板在设计线路上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因为只有一面,布线间不能交叉而必须绕独自的路径)

所以只有早期的电路才使用这类的板子

网友:
双面板( Double-Sided Boards)
这种电路板的两面都有布线。不过要用上两面的导线,必须要在两面间有适当的电路连
接才行。这种电路间的「桥梁」叫做导孔( via)。导孔是在 PCB 上,充满或涂上金属的小
洞,它可以与两面的导线相连接。因为双面板的面积比单面板大了一倍,而且因为布线可以
互相交错(可以绕到另一面),它更适合用在比单面板更复杂的电路上

网友:
多层板( Multi-Layer Boards)
为了增加可以布线的面积,多层板用上了更多单或双面的布线板。多层板使用数片双面
板,并在每层板间放进一层绝缘层后黏牢(压合)。板子的层数就代表了有几层独立的布线
层,通常层数都是偶数,并且包含最外侧的两层。大部分的主机板都是 4 到 8 层的结构,不
过技术上可以做到近 100 层的 PCB 板。大型的超级计算机大多使用相当多层的主机板,不
过因为这类计算机已经可以用许多普通计算机的集群代替,超多层板已经渐渐不被使用了。
因为 PCB 中的各层都紧密的结合,一般不太容易看出实际数目,不过如果您仔细观察主机

网友:
我们刚刚提到的导孔( via),如果应用在双面板上,那么一定都是打穿整个板子
不过在多层板当中,如果您只想连接其中一些线路,那么导孔可能会浪费一些其它层的线路
空间。埋孔( Buried vias)和盲孔( Blind vias)技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它们只穿透其
中几层。盲孔是将几层内部 PCB 与表面 PCB 连接,不须穿透整个板子。埋孔则只连接内部
的 PCB,所以光是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在多层板 PCB 中,整层都直接连接上地线与电源。所以我们将各层分类为信号层
( Signal),电源层( Power)或是地线层( Ground)。如果 PCB 上的零件需要不同的电源供
应,通常这类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