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电压反馈补偿电路的电阻和电容值的计算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那位高手能讲的清UC3842的1脚和2脚反馈补偿电路中电阻R4和电容C8的值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A:
这个文件: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谁能到你电脑里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谁能到你电脑里看呢 ...

我重新编写了你看一下的

网友:
这个是属于运放零极点补偿的

网友:
如果知道R3、R5是怎样决定的话,R4在这里是决定误差放大器增益的,根据所需要增益取值。

它所并联的电容,起补偿作用。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整个电路稳定的。它一般与C9、C10所决定的频率相当即可。

网友:
感觉1楼贴的1和2脚反了
1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2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1脚才是补偿

网友:
这个资料我有,但是有没有实例,这样更容易理解?

网友:
谢谢专家指点,这个问题困扰我1年了,想不到给你这么一讲就全明白了,你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