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太阳能蓝牙评估板初体验

楼主:
”此贴中的图片使用WORD自动转换,部分图片在手机浏览器下查看可能会有不适哦“

发贴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705-1-1.html

Cypress 太阳能蓝牙评估板S6SAE101A00SA1002 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上电测试

评估板连接:http://www.cypress.com/documentation/development-kitsboards/s6sae101a00sa1002-solar-powered-iot-device-kit

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

先到上边的网址下载程序包

下载完成后安装程序包

安装过程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安装完固件后插入EH_MotherboardBLE-USB_Bridge模块

发现找不到驱动

找到刚才安装的文件夹找到CypressDriverInstaller.exe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1.0\USB drivers\CypressDriverInstaller.exe(红字视系统和安装路径而定)

安装驱动

驱动安装过程不长

一会儿就能完成

驱动安装完成

装完驱动在设备管理器看到两个设备都找到对应的驱动了

下边开始下载测量温湿度的固件到EH_Motherboard评估板

打开UARTBootloaderHost.exe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1.0\PMIC Software\Bootloader_Host_GUI_exe\UARTBootloaderHost.exe(红字视系统和安装路径而定)

选择USB Serial Port(COM3)速率选择115200

打开EH_Motherboard.cyacd文件

把开发板上的电源跳线跳到USB

按一下EH_Motherboard上的复位键

Bootload等待下载完成

打开PMIC.exe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Solar-Powered IoT Device Kit\1.0\PMIC Software\PMIC.exe(红字视系统和安装路径而定)

选择KitProg USB-UART(COM40)OK 会发现没有数据

把电源路线从USB线跳回EH,保证光线充足,这时候看到有一个小绿点,RSSI的值也在变,说明收到数据了

View->Mode切换到温度或湿度会看到曲线

如果这时候没有看到温湿度的数据可能是传感器没有打开

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原因

USB插到EH_Motherboard

打开串口助手

按一下复位

输入SENSOR回车点发送会看到传感器状态

如果是Sensor mode:off只需要输入SENSOR ON回车点发送就可以打开传感器

开关传感器需要操作FLASH,如果在切换传感器的时候反复重启不成功有可能是因为电源跳线没有跳到USB导致的供电不足

只需要把跳线跳到USB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赛普拉斯!!!!

网友:
这个编程好简单啊。

失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