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采集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采样时为了消除高频干扰采样频率要比原数据2倍还要高很多?

网友A:
采样频率大于2倍的信号频率不是为了消除高频干扰,而是香农采样定理,目的是为了不失真地恢复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大于2倍的信号频率不是为了消除高频干扰,而是香农采样定理,目的是为了不失真地恢复模拟信号。

啊,是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