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弦逆变模块方案或购买相应的模块

楼主:
能够产生150Hz、400Hz、1000Hz的高频交流正弦电流。2000W功率

网友:
就是变频电源
到底想购买相应的哪部分模块,变频电源通常分整流、驱动、逆变、滤波模块

网友:
改逆变电源了?
输出1kHz的逆变电源,你的PWM频率是多少?总要接近100kHz吧?
工作频率100kHz,输出要求2kW,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频电源
到底想购买相应的哪部分模块,变频电源通常分整流、驱动、逆变、滤波模块

对,想4个模块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逆变电源了?
输出1kHz的逆变电源,你的PWM频率是多少?总要接近100kHz吧?
工作频率100kHz,输出要求2 ...

对啊, 目的是想做个逆变电源,上次本来想先买个小模块自己研究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频电源
到底想购买相应的哪部分模块,变频电源通常分整流、驱动、逆变、滤波模块

你有什么好的方案建议嘛,或者推荐下哪里有卖,我在淘宝上想买模块都找不到合适的,只有整个变频电源卖,但我想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