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
左边两个焊盘之间会有多余的一小块铜
中间非常细
去不掉
而右边就没有

网友A:
截图是第三项选择与否的差异,不过题主这个应该跟设置关系比较小,毕竟两边一边有一边没有?
可以试试第三项选择或则加大参数。
要么PCB封装有问题,自己画得?要么软件自己计算的时候四舍五入差了?
其他的原因不知道了就。。。

网友:
修改一下ploygon的规则就不会出现了。比如添加一个Clearance,设置规则是InPolygon,最小间距加大一点。

网友:
是楼上的办法 更改 Remove Necks When Copper Width Less Than ~~~ 这一项的数值
ULN2003 应该是楼主自己画的封装吧,有差异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截图是第三项选择与否的差异,不过题主这个应该跟设置关系比较小,毕竟两边一边有一边没有?
可以试试第 ...

赞同。

网友:
间距用20mil,去死铜,不行就加禁止覆铜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