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激振荡开关电源

楼主:
请教下我想用两个开关管控制通断, 最后输出+-9V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这电路没有振荡起来啊  是变压器的原因?还是电路的原因呢? 请懂的人说说呀

网友A:
这种电路,负载对它的振荡影响很大。

反馈绕组的匝比要适当。

你那个2K的电阻,接到反馈绕组的中点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负载对它的振荡影响很大。

反馈绕组的匝比要适当。

你那个2K的电阻,接到反馈绕组的中点不 ...

谢啦 我试了试也没啥效果 您看我这输入电路这有问题吗  我觉得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这种简单电路,对变压器要求较严格。
至少,楼主应该说明变压器铁芯材料、匝数和绕制方法(同名端)。

网友:
看那个供电的电压,好象是2V,这么低的电压使用MOS管,对MOS管的选择可不容易。

从MOS管的画法上看,是增强型的,以前的管子,----特别是功率管,要让它导通一般需要4、5V左右的电压,要达到沟道电阻小,需要10V左右的电压。现在新出的MOS管,阀值电压相对低了一些,但在2V下应用可不容易正常工作,至少启动的时候不要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