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突然掉电

楼主:
本人最近做的一个手机项目,charger芯片用的是SMB高通的,在电池充满电的时候,插着充电线,整夜跑测试会出现突然掉电!已经排除软件挂的原因了,掉电之前的log一切正常,突然就什么也没有了。电池确定为满电,测试只是monkey,功率也挺小的。重启之后,RTC被重置了。pmic的寄存器也被重置的所以诊断了断电了。不是太可能是设备问题,已经多个设备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出现几率比较低,求大神分析分析其他的可能性!

网友:
1、挠头的BUG往往匿藏于自己认为的“不可能”或“不太可能”之中,所以千万别轻易排除想得到的一切可能性。
2、所谓“大神”只是在众多信息中找寻疑点比常人更敏锐些而已,但若没有信息“大神”也将无能为力,所以提供信息要具体,具体,再具体,否则还是请巫婆断案比较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至今没找到原因

网友:
查找bug是个痛苦的过程,静下来慢慢查,你知道的信息越多,越容易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