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keil4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我的keil4mdk    用不了了
出现的错误是这样的core_cm3.c: error: A1023E: File "C:\Users\?3?·2\AppData\Local\Temp\p3014-2"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文件打不开   我开怎么办

网友A:
你的路径可能包含非法字符,比如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路径可能包含非法字符,比如中文

啊   我C盘   名字是中文的    现在也改不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   我C盘   名字是中文的    现在也改不了啊

不是,c盘是中文没关系,其他的文件夹看看有没有中文

网友:
重装下试试

网友C:
你需要 DiskGeniu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 DiskGenius

什么呀   不明白啊   我才学的  小白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呀   不明白啊   我才学的  小白一只

DiskGenius都不知道?
这可是格盘神器。
用它可以修改盘符,神码C盘是中文名都无所谓...........咔嚓咔嚓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我C盘   名字是中文的    现在也改不了啊

没有的    刚才   路径全是英文  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c盘是中文没关系,其他的文件夹看看有没有中文

刚试了    路径全是英文     错误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呀   不明白啊   我才学的  小白一只

格了    和重装     里面得东西不是都没了

网友D:
按道理讲,怎么都不会因用到C:\Users\?3?·2\AppData\Local\Temp\这样的临时文件夹?
core_cm3.c应该是keil库文件,这个文件本身有修改过么?

网友A:
还是说试一下keil5的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讲,怎么都不会因用到C:%users\?3?·2\AppData\Local\Temp\这样的临时文件夹?
core_cm3.c应该是kei ...

没有的    都是光盘上的历程

网友E:
?3?·2?检查文件路径,或者把m3的包重安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    都是光盘上的历程

你有这个文件夹么?
一般编译器/连接器说没有这个文件那就是没有这个文件,出错的概率极低。
core_cm3.c是CMSIS的底层文件,一般是在类似C:/keil之类的安装目录下。
你这种状况最常见的是从别的地方拷贝整个工程后实际并没有包含所有必需的文件/文件夹导致的。
重新建立工程是解决办法,如果你不远相信这条A1023E的提示的话

网友F:
重装下就好了,你是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还是安装了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情况和楼上几位的方法
其实这种问题几乎搞了51再搞ARM的都遇到过,就是keil c51和keil mdk共存问题
以前俺的办法就是出现问题,,重装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前提是要把前期安装的版本删除干净。
2者要分开建文件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试一下keil5的版本?

keil5   有  但是  也有问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这个文件夹么?
一般编译器/连接器说没有这个文件那就是没有这个文件,出错的概率极低。
core_cm3 ...

我这是  光盘上的示例程序    但我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检查文件路径,或者把m3的包重安装一下

已经按了很多次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装下就好了,你是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还是安装了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呢

卸了按  安了卸  一直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情况和楼上几位的方法
其实这种问题几乎搞了51再搞ARM的都遇到过,就是keil c51和keil mdk共存 ...

之前确实  搞过51    重装好几次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安装的问题,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5   有  但是  也有问题用不了

你是软件一打开就这样还是开了工程后这样

网友:
压缩个包,发出来,或者找台机器试试,一步一步来

网友:
1、楼主您看下您的工程目录下有这个文件么(core_cm3.c)?一定要保证在工程目录下哦;
2、如果可以的话,楼主发下您的工程看看呢。

网友:
全盘搜索core_cm3.c路径

网友:
你的keil能打开吗?还是只是工程打不开?
你先启动keil,然后配置工作环境,看看路径包含的那个设置页面有没有一些古怪的路径。最好发图上来看看。
我用keil做过stm32,keil里面它自己在安装的时候有自己的库,有时候工程里面也有库文件,结果报错,我记得当时我是把自带的库删了,里面和从官网下的固件库一毛一样的。所以在写了一些程序之后,我感觉它的自己包含的文件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你的工程里面文件都能找到就行,也就是说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包括库。说得乱七八糟的,见谅。

网友:
换问题了?配置工程,把自带的包含路径给删了,把需要的文件自己加到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