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um designer中如何实现多类型的多通道PCB设计

楼主:
各位,在Altum designer中有没有办法实现一个工程目录下,有2种以上类型的多通道设计,如15个相同MOS驱动电路,5个相同的滤波电路,有没有类似于单个类型下的多通道设计方案,求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通道设计就是解决相同原理图电路重复画的问题,,即使相同电路复制拷贝几次也是繁琐。
但这种设计并不麻 ...

跟着教程做一遍就可以了
要选择Design/CreateSheetSymbolFromSheetorHDL,激活该命出现对话框,选择需要的驱动电路图,

网友A:
多通道设计就是解决相同原理图电路重复画的问题,,即使相同电路复制拷贝几次也是繁琐。
但这种设计并不麻烦,也不是一句能说完,教程其实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