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如何修改系统默认时钟

楼主:
现在用的是F407的stm32,用的是系统默认的时钟168MHZ,现在想把它修改成72MHZ,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没用过407不过正常在他的时钟模块里可以修改相应的倍分频系数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怎么说,相应的你要参照一些数据手册的时钟模块的那个章节,里面有一个是时钟的diagram,按照那个图理解I一下对应的分频数该如何设置,再通过相应的库函数调用实现,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的,没有那么简单,一步完成。如果你用使stm32cube的图形化设置可能会比较简单

网友:
工程里应该有个系统初始化的c文件还是头文件来着,里面定义了PLL配置参数的宏定义,改宏定义的数值就可以了。你找到那几个宏定义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1、首先,楼主您要说明,您是用的标准外设库还是新的Cube库,这个是有区别的。
如果您使用标准外设库的话,应该在sysclk相关的函数中,怎么找这个呢?SystemInit函数中,有个SetSysClock,这个应该在system_stm32f4xx.c这个函数中,我也是凭记忆写的。具体的楼主还是要再看看呢(这个是在main函数开始之前有SystemInit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在启动文件就是那个.s文件中)
2、其次,如果楼主用的是Cube库,也就是库函数都带hal字样的,这个您借助于stm32 Cube MX这个工具,图形化的界面可能会更加有助于您理解
3、再次,不管您使用哪种库,理解时钟树是非常重要的。如下是截图的示意:

网友:
看手册,别老指望你跟别人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