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N901红外测温模块

楼主:
用于人体红外测温,采用TN901红外测温模块合适吗,成本有点高~
求大神在线解答
谢谢~

网友A:
人体体温测试属于医学范畴,对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很高。去看看TN901的器件手册,其精度和响应速度指标根本无法满足体温计的要求,还价格高?是太便宜了。初学者务必要养成查资料、看手册的习惯,这是对电子工程师的起码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体体温测试属于医学范畴,对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很高。去看看TN901的器件手册,其精度和响应速度指标根本 ...

谢谢,不然推荐使用什么类型的红外传感器,在学校用来实践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然推荐使用什么类型的红外传感器,在学校用来实践使用的

没做过体温计,所以不清楚具体型号。怎么办,前帖已讲。查体温计的相关标准,再找符合要求的传感器,直接搜体温传感器也行。当年SARS流行的时候,在车站、机场等要求设置大量未接触型红外体温计,那是2004年的旧事,方案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