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可以设置定时自动保存文件吗?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6我想设置怎样定时自动保存文件,这样有时就不会因为一些意外而导致自己的文件丢失,可挽回一定的损失。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方法,基本是一样的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8eVcvwhFQgWt4v8pT2i

网友A:
楼主,我ad16,没有安装,我用ad10,我想设置应该差不多,请楼主参考如下的图示设置,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ad16,没有安装,我用ad10,我想设置应该差不多,请楼主参考如下的图示设置,感谢。

thank you

网友B:
自动保存有好处,也有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保存有好处,也有坏处。

对的已经取消了

网友:
关键的时候相当有用,一件遇到文件错误读不出来的情况,最后还是到备份目录找到历史文件恢复了

网友C:
还是养成勤手动保存比较好,顺手快捷键F + S保存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养成勤手动保存比较好,顺手快捷键F + S保存一次

是的,我设置了没10分钟我就换回来了,他自动保存把我不想保存的也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