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IO口能不能像32或者51那样并行操作GPIOx=0xFF呢;只能用xintf吗?谢谢啦

楼主:
如题,最近要帮师兄做毕业设计。
1)28335做数据采样并且驱动一块TFTP液晶将处理的数据显示出来,       由于我用的屏是并口屏,我需要一种28335并行传输数据的方法,希     望通用GPIO口也可以这样操作,XINTF我没用过。。。真心觉得用     DSP驱动液晶好麻烦啊,没有335的液晶驱动库,得自己慢慢移植
2)而且XINTF规定16or32位的,对于一些特殊的并行外设,如果地址     线和数据线都不是28335的XINTF规范,如果说是7位的数据线,那       岂不是不匹配了?该怎么处理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看一下gpio data寄存器。
可以按照位操作,也可以并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gpio data寄存器。
可以按照位操作,也可以并行操作。

喵喵,这个还真有点难,版主有没有用过xintf啊?

网友A:
你不是要驱动GPI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要驱动GPIO吗?

我要用DSP驱动TFT屏,要帮师兄做毕业设计啊没办法,版主你也知道的,基本上很少人会用DSP去驱动液晶的。一般都是arm的,师兄挑剔的很我也没办法,驱动还要移植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用DSP驱动TFT屏,要帮师兄做毕业设计啊没办法,版主你也知道的,基本上很少人会用DSP去驱动液晶的。 ...

驱动液晶就是用GPIO,这个不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8434-1-1.html

来了,谢谢版主啊,版主有没有用过xintf去写外设呢?

网友C:
28335驱动TFT需要一个驱动IC,比如RA8875、SSD1963这类的。这时候驱动液晶用xintf更方便一些,如果你用IO口每次还需要根据时序模拟8080或者6800时序,使用xintf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使用片选、读写引脚、数据线,只要向对应地址赋值,数据就能按照时序自己发送出去。更加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335驱动TFT需要一个驱动IC,比如RA8875、SSD1963这类的。这时候驱动液晶用xintf更方便一些,如果你用IO口 ...

我就是希望用xintf的,但主要是我没用过,我那天配置了一下,但是配置完之后,数据写不出去,估计是我配置的过程中少了些什么步骤呢。麻烦您看一下嘛,如果配置正常的话,程序跑起来D0口是会输出方波的,但是我用示波器什么也看不到,led灯在交替闪烁,说明程序是跑起来的了。贴出来的程序,我就是这样子配置的
void main(void)
{
          short temp=0;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ledgpio();
                  init_zone7();
             LED1off;
     LED2off;
        while(1)
        {
                 temp++;
         if(temp==1)
                 {
       uint16* p=(uint16*)0x20000
       *p=0x00000001;
                             LED1on;
                       LED2off;
                 }
         if(temp==2)
                  {
                              temp=0;
        uint16* p=(uint16*)0x20000
       *p=0x00000001;
                             LED1off;
                       LED2on;
                  }
           delay(10000);
        }
}
void init_zone7(void)
{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XINTFENCLK = 1;
    InitXintf16Gpio();
    XintfRegs.XINTCNF2.bit.XTIMCLK = 0;
    XintfRegs.XINTCNF2.bit.WRBUFF = 3;
    XintfRegs.XINTCNF2.bit.CLKOFF = 0;
    XintfRegs.XINTCNF2.bit.CLKMODE = 0;
    XintfRegs.XTIMING7.bit.XWRLEAD = 1;//写建立等待状态周期=1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WRACTIVE = 2;//写激活等待周期=2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WRTRAIL = 1;//写追踪等待周期=1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RDLEAD = 1;//读建立等待状态周期=1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RDACTIVE = 3;//读激活等待周期=3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RDTRAIL = 0;//读追踪等待周期=0XTIMCLK
    XintfRegs.XTIMING7.bit.X2TIMING = 0;
    XintfRegs.XTIMING7.bit.USEREADY = 0;
    XintfRegs.XTIMING7.bit.READYMODE = 0;
    // 1,1 = x16 数据线(采用)
    // 0,1 = x32 数据线
    XintfRegs.XTIMING7.bit.XSIZE = 3;
    EDIS;
   //占用N+1个指令周期
   asm(" RPT #7 || NOP");
}

网友C:
uint16* p=(uint16*)0x20000  少了一个0,地址应该是0x20 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uint16* p=(uint16*)0x20000  少了一个0,地址应该是0x20 0000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数据能写到这个地址里面的,但是对应的D15-D0引脚电平什么都没有,意思就是没将这个值输出到对应的GPIO口

网友C:
你把数据写入之后数据是不会长期在IO保持的,你需要用示波器触发功能看端口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数据写入之后数据是不会长期在IO保持的,你需要用示波器触发功能看端口有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还是有问题,我用示波器跟逻辑分析仪都抓过了。配置好之后D0-D15输出都失控地在高电平和低电平中切换,并没有看到我希望输出的数据。我见别人的例子,这个xintf往zone地址里面一赋值,数据就自动发出去了。。。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