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与uniflash无法连接,TI社区找了好久也没答案

楼主:
之前烧了个blink的实例
想再烧个别的程序,但是launchpad死活连不上
检查了我的J15接口跳线是插上的
J6、J7也是处于FLASH的一边
J8-J11也是插上的
microusb线也更换过
uniflash也重装过
驱动也重装过
ccs调试的话也是链接不上
我看了也没有别的程序在占用串口
有朋友遇到同样问题解决了的,能告知方法么,谢谢,或者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注意的地方可以告诉我么,谢谢了

网友: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么?我遇到同样问题,uniflash错误代码一样的,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啊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再TI的计划之中啊。
-建议软硬结合。应该在硬件出问题更可能
-内存前几个区域坏了,寻址不正确,信号线接触不好,
- 软件不兼容,这个可能性小。
解决建议
- 用干刷工具erase all。然后再来,如果不能擦写,那么返厂了。工具比较多,TI自己也有TI flash,第三方的更多了。
- 直接跳线用其他调试器直接访问片子。这个要动手术的,慎重,如果要发现问题,那个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