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提取库文件问题

楼主:
我提取以前自己用AD10画的一个集成库里面的文件,在AD16中就出现图中的对话框,对话框中第一个选项是灰色的打不开,然后我选中原理图库中的文件也不能复制到我要画的新原理图库中去,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装了AD16后我发现有些跟以前的10操作不一样

网友A:
是的,ad16可能会跟以前的ad的操作稍有不同,我也听好多人说了。ad16我没有安装。
您library的地方,install一下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ad16可能会跟以前的ad的操作稍有不同,我也听好多人说了。ad16我没有安装。
您library的地方,insta ...

install可以,如果提取以前的集成库不行,但是我提取系统自带的库可以,是不是没有破解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stall可以,如果提取以前的集成库不行,但是我提取系统自带的库可以,是不是没有破解完全

您的问题我没有碰到过,是不是破解是否完全,不能妄下结论。但是如果install可以的话,您就这样做吧。
您应该是多个工程会用到这个库,所以是集成库。

网友C:
就没有破解成功,,不能使用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没有破解成功,,不能使用的缘故

版主你装了AD16吗,你试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装了AD16吗,你试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装过16版
这种不能打开什么什么项目目录,一般为破解和谐的问题
最好是再重新安装破解一下试试
参考一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23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装过16版
这种不能打开什么什么项目目录,一般为破解和谐的问题
最好是再重新安装破解一下试试
参 ...

我用的就是这个lisense

网友D:
我也是因为用AD16不爽,跑到这里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因为用AD16不爽,跑到这里来了

眼下应该AD17不爽,AD16应该好一点了
AD15用着已经没有问题
AD13用着已经很爽了
AD10当初也是问题多多,现在已经调教的可以了
AD9用着也很爽
,,,,
好多人,闲的时间很多,总想和用的不爽的软件较劲,,结果自己的画图的本事没有长进,给人家AD找出不少BUG,,,结果人家理都不理你,继续跟着年份又升级,又把大家甩了,,,继续跟,继续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下应该AD17不爽,AD16应该好一点了
AD15用着已经没有问题
AD13用着已经很爽了
AD10当初也是问题多多 ...

哈哈哈,说的蛮好的

网友:
学习了,需要打样批量PCBA联系我2875489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