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能效的问题

楼主:
     近一两年内,基本做电源产品都为了更新六级能效而忙碌,新规要求倒逼产品升级换代,是好事,也是挑战。
        关于六级能效,两个要求:一,待机功耗
二,平均效率
        针对这两点,除了拥有一颗新颖的IC,还有那些细工需要注意的,扒一扒。
        首先,先了解下标准要求:

美国能效要求

一、待机功耗
以美国能效要求为例,要求49W以下空载功耗为0.1W,大于49W空载功耗为0.21W;欧盟49W以下为75mW,大于49W为150mW。在设计电源时,相对于75mW的空载功耗,必须要精打细算到每个细节上。 以下几点为显在的固定消耗点:
        1,Vcc启动回路
        2,X电容放电回路
        3,IC Vcc供电回路
        4,电压(电流)检测环路
        5,假负载首先,新出的IC大多具有HV启动关断功能,启动后关闭启动电阻回路,避免此回路损耗。当然,这属于IC原有功能,不在本贴的主旨中,这里一带过,同时后面的一些延伸也会用到此引脚,顺带一说。如下:

当没有HV启动功能的芯片时,Vcc只能尽量大启动电阻,大的启动电阻又需要较快的启动时间时,可以这样做,Vcc两级DC接法,C16用于启动储能,C14用于辅助供电储能,使启动时较大R的情况下C能更快充到IC启动阈值:

X电容放电
        IEC60950要求1S内电压下降到37%
        IEC60065要求2S内电压下降到35V以下

        例,
        按第1条,X电容放电时间常数RC需小于1,
        设X电容为0.33uF,Rx*Cx<1,那么Rx<3MΩ,由于电容量存在20%误差,那么此电阻选值留足裕量,那应在Rx*0.7内,约2MΩ。
        电阻损耗,
        PR=U2/R,设ACmax=264V
        PR=2642/2M
        PR=34.8mW
        CoC要求49W以下75mW待机或DoE要求49W以下100mW待机,不管那个标准,这部份的损耗都显得巨大。怎么办,使用更小的X电容(当0.1uF以下,可以不使用放电电阻),或想办法让这个R更灵活一点,如下:
1,在断电后,利用IC的HV脚对Cx进行放电

2,没有HV启动脚,将启动电阻接到X电容放电电阻中点,断电后,利用IC的Vcc脚帮助放电,可减小X电容两端电阻的放电功率:

3,把EMC元件后移动,AC端不放X电容:

Vcc供电

尽量小的Vcc限流电阻,减小损耗。一般拥有较宽的Vcc的芯片,只要Vcc电压在要求范围内,供电可不用限流电阻,

网友:
较小的电压标测环流,如图流经R11、R16的静态电流。
图中两电阻75K+7.5K,回路静态电流约U/R=0.3mA, I2R约7.5mW。
如设为47K+4.7K,则U/R=0.49mA, I2R约12.5mW。
所以在环路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选取较大值。

假负载
一般为了稳定环路在输出预加一定的假负载,在目前6级能效来说,几乎不能接受,假设一个5V1A的电源预加1KR电阻假负载,实际消耗P=U2/R,实际上消耗25mW的功耗,已占COC待机要求的1/3。
所以要稳定,设整合适的环路才是正道。
待机小结:
1,从功耗上来说,极大一部份来自于高压启动回路,可以从芯片功能选择,启动取电的设计,储能与Vcc的区分来实现较低的消耗。
2,线路中所有元件均存在消耗,所以,对各部份具体核算功耗,再尽可能降低。
3,选用具有突发模式的IC,待机处于突发模式,损耗降低明显。
二、效率
涉及效率,几乎包含了电源的整个系统设计,从整流到变压器转换,再到整流DC输出所有有电流过的地方都涉及损耗,包括EMI的抑制。要提升效率就是提升整个系统设计的合理性和平衡。不再大范围讲解,主要讲述一些重点和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桥堆
桥堆的损耗是否有注意到,如下同是KBL06,有不同的Vf:
下面为ST品牌,同参数下Vf要低0.1V

Pdiode=Vf*Iavg input curretn        常被忽略的参数,其实一直在侵食我们的效率。输出整流二极管

输出整流D5选用更低Vf的二极管,CCM下需要更快的Trr,如肖特基。
        Vf直接影响损耗及发热
        较低的Vf会有小的Pd=Vf*Iout
        如下,同品牌在同等条件下参数对比:
        MBRB20100CT   Vf:0.95V
        MBR20H100CT   Vf:0.88V
        损耗差Pd=(0.95-0.88)*Iout
        当然实际使用电流下的Vf并不一定为上面标称值,但两者的差别对比,在设计效率上应尽量用更低Vf整流二极管。
变压器
对变压器的几点要求:
1,尽量低的漏感,可降低损耗,设漏感为Lkp
Plk=(1/2*Lkp*Ipk^2)*F
在确定的F情况下,较低的Ipk和Lkp可得到较低的漏感损耗
改善方法:
增加耦合面,用三明治或五明治绕线
副边较粗的线从Bobbin两端出线,不要横跨线包到Pin脚,减少后面绕组的间隙,降低漏感
2,铜损、铁损
平衡两方损耗,监测两方面的温升,调整线匝及气隙,使温升平均
尽量绕满绕线窗,最大利用变压器功率密度
合理的EMI
一般60W及以下产品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初级一个大感量共模,次级一个小共模可满足一般IT类同等的EMI要求
从效率和EMI考虑上,变压器线包内屏蔽建议用2个铜箔分隔三明治中的初次级,如再增加屏蔽效用不高
合理处理MOS及二极管上的高频噪声,一般串磁珠是较高效低成本的应用
初级大电解并瓷片电容,对噪声有很好滤除作用
PCB Layout

于效率上的影响,PCB上大的环路线路要短,线宽,尽量小的环流面积。
特别次级DC侧,电流要比初级大得多,线宽要控制好。35um 2mm宽1A电流走线(露铜上锡宽度减半),达不到的地方用露铜上锡加粗或在板面上加跳线增大电流。
针对六级能效,目前新IC推出很多特色功能来提升待机和能效,能满足我们应用的IC非常多,基本有几个特点:
待机方面
1,低启动电流,目前uA级的6Pin。或具HV独立启动的8Pin
2,轻载突发模式
效率方面
1,频率反走
2,低压升频(变压器可用较少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