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中断响应的时间

楼主: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个关于中断响应的问题。

我使用ePWM模块调制产生PWM波形,在cnt=ZRO的时候触发ADC进行采样,进入中断后立即给GPIO置位。

想以此来测试中断源出现到中断开始响应的时间。

经过测试,我发现响应的时间大约为8.8us。

已经使用了60MHz的频率,我想问一下:
1. 8.8us的响应时间正常吗?
2. 我有其他的方式来提高这个响应的速度吗?或者我某些地方可能配置错了?

请指教!

网友:
1、不正确。可能是你测试方法不对
2、中断响应时间最短14个周期,可以设置此中断为最高级,这样就可以保证最短。

网友A:
中断出现的时间用什么来测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出现的时间用什么来测定

PWM模块计数器在0时可以触发中断,同时可以更改PWM引脚的输出。我用PWM引脚电平变换作为中断出现的标志,用进入中断后GPIO电平的变化作为进入中断的标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模块计数器在0时可以触发中断,同时可以更改PWM引脚的输出。我用PWM引脚电平变换作为中断出现的标志, ...

那问题来了,你的pwm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pwm引脚在计数器为0时,输出是否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来了,你的pwm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pwm引脚在计数器为0时,输出是否变化。

多谢指点,我搞错了一个地方。
“使用ePWM模块调制产生PWM波形,在cnt=ZRO的时候触发ADC进行采样,进入中断后立即给GPIO置位。”

这个地方我忽略掉了AD采样所需要的时间。。。。。。

待会我再去测一下,看看中断响应需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