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C必须使用差分输入么?

楼主:
2芯积分
更新速率达到250MSPS的ADC,其输入一定需要是差分信号么?我只有单端的怎么办?能不能考虑直接输入到ADC芯片当中,不经过单端转差分呢?

AD9226更新速率在50Msps左右,就可以这样接?250Msps的呢?

网友:
这个你要看手册上的要求啊,具体采样信号前端还需处理的啊

网友:
我觉得除了抗干扰能力
差分输入ADC要保证VIN+ - VIN- = ±VREF
比如AD9226
VREF = 1V
VINB接在1V的虚地上
VINA的输入范围应该是0~2V否则会浪费ADC的分辨率
VINA-VINB = 0V - 1V = -1V = -VREF = 0000 0000 0000
VINA-VINB = 2V - 1V = +1V = +VREF = 1111 1111 1111

你可以参考一下AD9226和AD9629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除了抗干扰能力
差分输入ADC要保证VIN+ - VIN- = ±VREF
比如AD9226
VREF = 1V
VINB接在1V的虚地 ...

AD9629的采样率最高才到80M,我得是250M差距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