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
请问这几个是什么元件

SOT-143封装

SOT-143封装

SMC封装

SMC封装

网友:
字B54是IN5825

网友A:
谢谢,替他两个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替他两个知道吗

1530怀疑是一般的整流二极管,不确定,,另一个真不确定

网友B:
下面是贴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贴片二极管

B54是肖特基二极管,1530好像是TVS管,不过具体型号不知道,也么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