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220转5v的开关电源方案,在变压器选择这里卡住了,用的芯片是THX208,应用电路的变压器是ee13 4+2,某宝有现成的,但是不知道通不通用,对比了下某宝的参数为:匝比数1:13.2 输入4.7MH. 而芯片手册上要求的是图片所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4 分钟前 上传

因为高频变压器很少有现成的销售,如果定做的话我只是想试验,这样成本很高,10个样品就要300元,如果不通用的话就只能定做了吗??小白,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既然你只是想试验,那么判断有没有什么影响,只能买少量回来试验。

卖家提供的数据,一次电感量4.7mH,远小大于你要的2.5mH,这样最大输出功率将减小。另外,卖家未说明铁芯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只是想试验,那么判断有没有什么影响,只能买少量回来试验。

卖家提供的数据,一次电感量4.7mH, ...

这是某宝EE13的具体参数
1-2脚=4.7MH 3-4脚=27UH 5-6脚=27UH
输入电感量:4.7MH
输出电感量:27UH
线粗:0.42MM线
材质没有说明,我做的是低功耗的,输出电流1A以内,因为是要做产品,所以不知道用这个某宝的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