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更新元器件封装后,如何更新已画好的线路板?

楼主:
请问,我是新手,我用的AD9
问题1:我的线路板图纸已经基本画好了,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元器件封装需要更改。如何能像99SE那样直接update?难道必须删除重新放么?
问题2:DRC检查时哪些是必须点的啊,能不能看下大家的DRC设置?可以的话截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么,您上次在帖子里面发的附件“比较详细的AD9规则PDF”无法下载,能不能发到我邮箱,万分感激,

您好,你要求发邮件的,我早已经发了,如果不在,请在您的垃圾箱查找,感谢。

网友:
补充下,更新前后的引脚顺序、大小一致,只是内部走线宽度变了。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跟99SE类似,你updata就好
第二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基本的规则以及你自己设定的一些特定的规则。
基本规则比如包括断线检测,短路检测,间距检测等
设定规则的比如说有等差线,阻抗等的规则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跟99SE类似,你updata就好
第二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基本的规则以及你自己设定的一些特定的规则 ...

没找到update这个按钮啊,我是初学,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update这个按钮啊,我是初学,谢谢指教

额,我现在这台电脑上没有软件。应该是在菜单栏project下面,你找找看哈

网友A:
问题1:我的线路板图纸已经基本画好了,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元器件封装需要更改。如何能像99SE那样直接update?难道必须删除重新放么?
--->答:您只需要在原理图中重新添加封装,然后update 到pcb sheet就可以了。这个您不必担心,当然有几种添加方法,最简单的当然是直接更换掉封装,然后update 到pcb sheet就可以了。
问题2:DRC检查时哪些是必须点的啊,能不能看下大家的DRC设置?可以的话截个图
--->答:您这个问题是因为您肯能没理解规则中的一些含义,我发个文档您看看有助于您理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现在这台电脑上没有软件。应该是在菜单栏project下面,你找找看哈

已经搞定了,原来是在原理图更新封装后,重新导入PCB就好了啊。 看你你说的update是更新PCB的哪个,我一开始说的update是类似99SE在编辑封装库时的那个upd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1:我的线路板图纸已经基本画好了,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元器件封装需要更改。如何能像99SE那样直接updat ...

您这个PDF打不开啊,能不能发到邮箱,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PDF打不开啊,能不能发到邮箱,万分感激

方便的话,这个邮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1:我的线路板图纸已经基本画好了,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元器件封装需要更改。如何能像99SE那样直接updat ...

请问在么,您上次在帖子里面发的附件“比较详细的AD9规则PDF”无法下载,能不能发到我邮箱,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要求发邮件的,我早已经发了,如果不在,请在您的垃圾箱查找,感谢。

邮件以收到,万分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邮件以收到,万分感激

不客气哈,主要是能帮助到你,资料能说明或者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了。o(∩_∩)o 哈哈

网友:
能上传一个PDF文件中规则文件吗或者你自用的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主,我应该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我在自己的元件库里更新了封装。如何在原理图中,更新元件的封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哈,主要是能帮助到你,资料能说明或者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了。o(∩_∩)o 哈哈

楼主,我在自己的元件库里更新了封装。如何在原理图中,更新元件的封装啊?具体的步骤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在自己的元件库里更新了封装。如何在原理图中,更新元件的封装啊?具体的步骤能指教一下吗?

对不起,我不是楼主,您看错了吧。。。。。。。。

网友:
你应该有那个原件的封装库吧。如图所示,点击update该原件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不是楼主,您看错了吧。。。。。。。。

好的,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