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用了贴片IC,结果显示出了问题,求帮忙看下原因

楼主:
初学单片机,有用过直接的stc89c52单片机做过流水灯,显示都正常,现在自己打板子,想换成贴片的,然后有几个灯不显示,想请问是什么问题吗?还是贴片IC需要注意什么?
如下图,右上角那几个灯不亮。左下角是因为P3.0口我留的下载口,然后下载时灯亮,反而加载程序变得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估计下载时候贴片电阻先不能焊把???

下面我附上原理图和PCB图,求帮忙看下
先截图   文件夹里面有程序,PCB图和原理图,请帮忙看下

网友A:
楼主确认代码已经下载进了单片机?  是不是可以从VCC焊跟线 单独触碰的试试每个灯的好坏
单片机正常运行 ALE会输出2Mhz 的方波

网友B:
检查一下引脚是否虚焊。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电子钟的数码管DIP版本一切正常;换成贴片的就在P3.1~3.3的那段常亮,P0.0~0.1的不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你这种驱动,51的驱动电流够吗?

网友E:
先确定一下封装是否正确,DIP和贴片封装,一些引脚的位置不一定相同。DIP是40pin,而贴片的是44pin。

网友F:
先检查一下io口输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在看一下led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拆去电阻看一下是否io端电压还是不正常,总之的话先一个个找的排除,也可以换一下小一点的电阻试试

网友G:
看您的电路P3.0和p3.1都接了发光二极管了。那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影响?还需要您再次的check下您的电路图啊。

网友H:
看你pcb layout還不錯,但是理論基礎還是不夠,一般mcu的拉電流比灌電流為弱,而你採用拉電流方式應該要加三極管推動,目前解決方法可以嘗試在p1、p2和p3加上拉電阻。
你說之前用stc mcu是可以,原因是stc的輸出電流比at強(但stc最大輸出總電流也不能超過1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认代码已经下载进了单片机?  是不是可以从VCC焊跟线 单独触碰的试试每个灯的好坏
单片机正常运行 A ...

代码是烧进去的,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我另外写程序逐个IO口点亮,可是发现其他都常亮,不知道是不是我在P3.0和P3.1处接了灯,然后导致的,我还是重新焊块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引脚是否虚焊。

这个没有,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个电子钟的数码管DIP版本一切正常;换成贴片的就在P3.1~3.3的那段常亮,P0.0~0.1 ...

我就是想用贴片,看起来占用位置不大,好看点,,没想到出现这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驱动,51的驱动电流够吗?

这个倒没考虑过。。。因为有在洞洞板上用直插IC试过可以,才想着换成贴片的,理所应担认为也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一下封装是否正确,DIP和贴片封装,一些引脚的位置不一定相同。DIP是40pin,而贴片的是44pin。

这个有,我有对过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检查一下io口输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在看一下led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拆去电阻看一下是否io端 ...

嗯,我去试试,刚开始出现问题时我也认为电流不足所以灯不亮,可是拆了电阻直接连也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您的电路P3.0和p3.1都接了发光二极管了。那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影响?还需要您再次的check下您的电路图啊 ...

我也有怀疑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下载时候P3.0的灯一直亮着,好像坏了,下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断了灯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你pcb layout還不錯,但是理論基礎還是不夠,一般mcu的拉電流比灌電流為弱,而你採用拉電流方式應該要加 ...

都是用STC的,我是以为电流足够驱动所以,,,看来还是得继续补充基础,,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怀疑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下载时候P3.0的灯一直亮着,好像坏了,下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断了灯比较 ...

当然了,最好用别的io,但是下载之前断开也行吧。如果有开发板的话,也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了,最好用别的io,但是下载之前断开也行吧。如果有开发板的话,也可以验证一下。

嗯,下班回家试下。以前都没想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倒没考虑过。。。因为有在洞洞板上用直插IC试过可以,才想着换成贴片的,理所应担认为也是可以。。

直插的因为封装比较大,同型号一般比贴片的性能好,手册上有图表说到直插和贴片的区别

网友:
i/o口全部设为强推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