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值平均,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现有N个数,假设N = 8 ,需要对这8个数求和,并在这8个数中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总和中减去。      这8个数存于数组ABC[8]中,MaxMin[2]数组中存放最大值及最小值。
      返回6个数的累加结果在ACC中。 -------  使用的CPU为 C28
C28程序如下:

        MOVL        XAR7, #_ABC
        RPT                #7 ||MAX AH, *XAR7++
        MOV                @_MaxMin, AH
        MOVL        XAR7, #_ABC
        RPT                #7 ||MIN AL, *XAR7++
        MOV                @_MaxMin + 1 , AL
        MOVL        XAR7, #_ABC
        RPT             #7        || ADD ACC, *XAR7++
        SUB                ACC, @_MaxMin
        SUB                ACC, @_MaxMin + 1

     总感觉这段程序没有达到最简,执行周期达31个!大伙看看怎么使用指令会使它更简单?

网友:
持续关注,表示想了想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网友A:
关注,汇编好难。。。我在ADC采样中是下面这样用的,同时对6个通道滤波,感觉非常非常耗时间。

        static Uint16 cnt = 0;
        Uint16 adc_i,adc_j;
        Uint16 max,min;

        //===========================================================================

        for (adc_i = 0;adc_i<6;adc_i++){
                max = 0;
                min = 50000;

                ADC_SUM[adc_i] = 0;
                ADC_Store[adc_i][cnt] = ADC_Results[adc_i];//更新新的ADC值

                for(adc_j=0;adc_j<8;adc_j++){
                        ADC_SUM[adc_i] = ADC_SUM[adc_i] + ADC_Store[adc_i][adc_j];

                        if(ADC_Store[adc_i][adc_j] > max)
                                max = ADC_Store[adc_i][adc_j];
                        if(ADC_Store[adc_i][adc_j] < min)
                                min = ADC_Store[adc_i][adc_j];
                }
                ADC_SUM[adc_i] = ADC_SUM[adc_i] - max - min;
        }

        if(cnt >= 7)
                cnt = 0;
        else
                c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汇编好难。。。我在ADC采样中是下面这样用的,同时对6个通道滤波,感觉非常非常耗时间。

C28的CPU,跳转指令需要四个周期,判断跳转至少再加一个指令 ---- 一个周期。
在C语言编程时所用的 if 语句肯定要使用判断、跳转方法的。这样执行的周期会长一些。
你的C语句的 FOR 循环内部再加判断,这样执行的时间就更长。

CCS编译器并不太聪明,我试过在不同优化时生成的汇编指令,均没有采用C28最快的指令。多少都要绕些圈子。

我上面的汇编,没有使用判断、跳转,无形中就节省时间了。

网友:
发现一楼的程序可以将
MOVL        XAR7, #_ABC
装载首地址的三个省去两个,办法是使用--XARn寻址:

        MOVL        XAR7, #_ABC
        RPT                #7 ||MAX AH, *XAR7++
        MOV                @_MaxMin, AH
       ; MOVL        XAR7, #_ABC -------省去
        RPT                #7 ||MIN AL, *--XAR7  ;用递减寻址。
        MOV                @_MaxMin + 1 , AL
       ; MOVL        XAR7, #_ABC   -------省去
        RPT             #7        || ADD ACC, *XAR7++
        SUB                ACC, @_MaxMin
        SUB                ACC, @_MaxMin + 1